[工仪] 拆优利德UT325A测温表,硬封装芯片

楼主(2020-10-13):
           昨天到了风枪,今天到了测温表。为什么要买呢?因为新手上路,不太懂用风枪,买个测温表,打算把表头直接贴PCB下面去检测温度。技术不够,仪器来凑

          室内温度27.6,也不知道误差有多少,热电偶新买的原装货

         背面这个坑是拿来干嘛用的?没见支撑架啊

        脱掉衣服,打开电池盖据上家说这个是非原装电池片。下方有个按钮不知道干嘛用的,没有捅一下

         中间的是喇叭。

         电池盖。。。

         前盖。。。小小个的

        一块大大的屏,里面空溜溜的,就一个芯片

        红圈为什么那么细?难道是我的图太大了?

         背面零件也不多。

      别的型号好像都比它大,但是这个精度据说比较高,反正用起来也没感觉。用热风枪的100℃吹,大概98左右,150℃吹就147,也不知道是谁不准

网友A:
能测1300度,可以,用4节电差评。
差几度算准了。为啥不买红外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测1300度,可以,用4节电差评。
差几度算准了。为啥不买红外测温的?

红外的测不了小的物体吧?接触式会比红外的准啊

网友B:
这个芯片好像和万用表芯片不一样吧

网友C:
看PCB可以DIY改双通道测试温

网友D:
什么价格收的

花花牛最近撸了不是设备,炫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好像和万用表芯片不一样吧

不知道,看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CB可以DIY改双通道测试温

估计不行。程序没写双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格收的

花花牛最近撸了不是设备,炫富啊

最近就撸了个热风枪和这个测温仪而已加起来大概200块,不贵啊。疫情刚过的时候撸的高频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就撸了个热风枪和这个测温仪而已加起来大概200块,不贵啊。疫情刚过的时候撸的高频才贵 ...

60收的?赚大了,这货新的三四百大洋

测温范围-200℃~1300℃。。。。这么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收的?赚大了,这货新的三四百大洋

测温范围-200℃~1300℃。。。。这么厉害吗

测温仪二手不是都是这个价吗?这个没热电偶没电池啊,之前看见有个UT325双通道的,100块,挂了很久都没人要啊

网友(2020-12-01):
引用 楼主:
测温仪二手不是都是这个价吗?这个没热电偶没电池啊,之前看见有个UT325双通道的,100块,挂了很久都没人 ...

 这个表蛋痛,全网都找不到使用手册 优利德官网也没有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