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IPV6了,是不是很容易远程登陆路由器了?

楼主(2020-10-13):
   IPV6和DDNS,基本都可以远程登陆路由器了吧

网友A:
技术上不是问题,关键是政策

网友B:
现在也能远程管理路由,只要路由支持外网IP管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术上不是问题,关键是政策

虽然数量瓶颈不存在了,但是监管依然没放松,现在电信的app里边都强调绑定光猫等远程设备,感觉上面对于百姓依然“很操心”啊。

网友:
坏事干多了,心虚才那么操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数量瓶颈不存在了,但是监管依然没放松,现在电信的app里边都强调绑定光猫等远程设备,感觉上面对于 ...

没放松?你太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能远程管理路由,只要路由支持外网IP管理就行。

ipv4连公网都没有怎么远程?穿透要靠其他技术,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