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如何屏蔽颗粒的CE

楼主(2020-10-13):
有一个颗粒8CE,第二个同道最后两个同道CE不全,想屏蔽第二个同道,既然颗粒有问题就直接屏蔽整个同道,用起来才放心,虽然手动软件选择指定第一同道2258XT能够量产正常使用,但是还是想屏蔽起来使用,但是屏蔽CE定义点,四个,颗粒变成12CE了,把右侧第二同道全部点位去除,居然颗粒完全找不到CE,
请教一下如何屏蔽一半的CE

楼主:
忘了说颗粒是04T,已经短接了,两个短接点

网友A:
大佬,我个人认为2ce以上的颗粒都是对称且交错分布。曾经有4ce颗粒炸了1个ce,那么只有2ce是完好,剩下好1ce完全废了,因为上917万金油版本开卡pretest坏块过多,要么安国开3ce跑urwtest落点到这个1ce位置完全飙红。
重点来了:
求教下慧荣怎么指定通道进行开卡,用于测试某些颗粒是否损坏,就不用整板颗粒拆来拆去。帮忙截图做个简易教程,谢谢。

网友B:
把红框里的这部分焊点全屏蔽试试。

网友:
我之前试过有一个4ce的片,dq6掉了只认2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框里的这部分焊点全屏蔽试试。

好的,我有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框里的这部分焊点全屏蔽试试。

试过了,颗粒是双通道,按照老范你说的,只能正常识别2个CE,不玩了,太麻烦了!有新颗粒再说吧!!!谢谢老范费心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个人认为2ce以上的颗粒都是对称且交错分布。曾经有4ce颗粒炸了1个ce,那么只有2ce是完好,剩下好1 ...

坐等教程

网友C(2021-10-17):
8CE颗粒  只有0通道4个CE了,怎么把1通道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8CE颗粒  只有0通道4个CE了,怎么把1通道屏蔽

直接勾选CH/CE开啊

网友:
拿绿油把它糊住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B:
把红框里的这部分焊点全屏蔽试试。

B0KB 3ce 144G坏了1CE,按照大佬的办法屏蔽后成功开卡,感谢

网友:
给楼主的分享与实操点赞 更给fanallen点赞,就是牛

网友(2023-11-20):
好帖!收藏学习了,我有好几颗b0kb炸ce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