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 N18 英特尔颗粒

楼主(2020-10-13):
这版本就支持一个英特尔颗粒就不放ce这些图了,开卡就是卡最后一步,求大哥帮忙看下哪里设置出错了还是啥,谢了

网友:
不会,路过帮顶下,本帖可获得 10 M币奖励!

网友:
见到2259就来看看

网友A:
重新插拔能出盘不?

网友:
闪存频率那里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QC 那里打钩

网友:
我的也是这么个回事买来几片相同的颗粒也是这惨状就封盒子了

网友:
版本问题么??

网友:
闪存频率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
这么快就玩上59XT了?

网友:
我有一个2259xt 上n18 就发烫

网友:
pretest勾上rdt

网友:
短接后忘记移除短接了吧,我经常这样报错

网友:
估计是转接卡问题,建议asm1153 jm20329之类的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有几种可能;
1.频率过高,
2,FW 问题
3.板子供电问题

网友:
上面该说的都差不多了,这个如果不是板子问题,通常就是开卡软件版本问题。换新版如T03xx开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能出盘不?

不行。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