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530无法开机间隔5S闪指示灯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20-10-13):
家里人的一台笔记本,很老的T530了,一直勤勤恳恳,直到最近没法开机了。按开机键亮电源、硬盘、键盘灯,然后以5秒的周期重复闪。现在打算寄给我研究,啊,怎么下手啊,有思路吗?

补充内容 (2020-10-24 07:54):
更新:昨天晚上拿到笔记本,拆下键盘下面的内存就正常了,这么简单的故障,还把电脑寄来寄去。

网友:
先全机断电,包括bios电池也拔了,过一会再插上试试

网友:
先完全断电,检查硬盘内存,刷个BIOS,常规手段无效故障依旧,再折腾维修吧

网友:
都摘了然后挨个插上去看。
目测内存的问题。//t530不老,现在回帖的是t430s

网友:
检查硬盘内存,然后挨个插上去看看

网友:
: T530无法开机间隔5S闪指示灯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拆下电池看下,接电源开机

网友:
我觉得搽一下内存条就行了。如果不行,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供电挂了,应该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先拆内存,再拆硬盘,一般这两个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搞了半天内存挂了

网友(2020-11-24):
还没进系统那就排查硬件

网友:
拆个内存的事
楼主你牛
( ఠൠఠ )ノ

网友(2021-02-01):
一般都是先拆内存,看能不能进BIOS,不能进主板有问题,能进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只能友情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