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伙有没有焊接支架推荐一下

楼主(2020-10-13):
现在焊接的电路板都很小,放在桌子上焊接不是很方便,麻烦大伙给推荐一个焊接支架,加持电路板的同时也方便焊接,谢谢!

网友A:
买个20的平口钳吧,夹小板子和一些小部件挺好用,专门给电路板的夹子没性价比而且经常被电容什么的挡住夹不住

网友B:
台湾宝工pd-372,正在用

网友C:
有夹手机电路板大小的铝支架,弹簧卡位,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个20的平口钳吧,夹小板子和一些小部件挺好用,专门给电路板的夹子没性价比而且经常被电容什么的挡住夹不 ...

钳口上用胶粘上点皮子更好用

网友E:
机床的竹节管就挺好 , 细的 带磁铁的 ,还有带螺丝口的, 找个铁板吸上就能用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平口钳好用,稳重,夹得稳。

网友F:
我用这样一个夹子解决。

网友G:
我就是, 全靠奴家一双手!

网友:
买个铝合金平口钳,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钳口上用胶粘上点皮子更好用

现在一般都会送一对胶套的

网友:
这种我买了固定不住,因为圆杆是光滑的,
后来我在淘宝看到一种感觉很好,但是舍不得买。。
100多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20的平口钳吧,夹小板子和一些小部件挺好用,专门给电路板的夹子没性价比而且经常被电容什么的挡住夹不 ...

这个倒是没想到,我先看看去,谢谢!

楼主:
这个看了,觉得底座有点小,感觉不太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宝工pd-372,正在用

这个看着挺好的,但是某东不送我这里(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夹手机电路板大小的铝支架,弹簧卡位,很方便

这个看了,有个几百块的看着挺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便宜的又感觉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床的竹节管就挺好 , 细的 带磁铁的 ,还有带螺丝口的, 找个铁板吸上就能用了。 ...

这个看了,已经作为预选目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这样一个夹子解决。

我不扶墙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 全靠奴家一双手!

无情铁手呀,奴家做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