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换LED灯珠,维修LED吸顶灯

楼主(2020-10-14):
这几年家里的吸顶灯坏了几只,不会修、也舍不得扔,就一直放着。前几天看了网上一个维修视频,感觉不错,就网购了一只ptc发热板,400瓦功率,260度自动恒温,十几块大洋。到手开修。如图:

发热板

测试灯珠,万用表蜂鸣档,灯珠亮了,就是好的,不亮,就是坏的,做好标记。注意灯珠正负极,正向亮,反向不亮。另外如果灯珠中间有小黑点,大概率是坏了。

接通电源,加热,焊下来坏的灯珠,从另一块灯板上焊下来好的灯珠,注意区分正负极,小心换上。

总共3块坏板,一块做原价,修复了两块,上电完美点亮,维修完毕。

这种维修虽无技术含量,但操作是带强电、温度也高,还是要小心仔细,也仅限于给新手、小白提供一个参考,增加一个试手的机会吧。
   —— 谢谢观赏——

网友:
还是煤气大法好,啥都不用买,方便省事

网友A:
我一般是用K烙铁头在灯珠背面加热

网友B:
这东西好,通电了恒温,不会干烧烧坏,尴尬了还能用来夹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K烙铁头在灯珠背面加热

异曲同工!

网友C:
5730 LED的结温太高,灯板60度,PN结100度以上,因为5730是PVC做封底的芯片,导热基本靠3个焊点,导致核心温度特别高

况且大多数低价5730都是国产铝线引出线,一旦有裂隙就会氧化烧断,并在荧光粉上留下黑色斑点

一般来说,用久了的LED有发黑的,都是在“超频”使用,后果就是越来越暗

简单的讲,LED灯开启到热稳定后(温度达到恒定,至少半小时),功耗变化越小的,LED PN结温度越低,寿命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好,通电了恒温,不会干烧烧坏,尴尬了还能用来夹头发。

好想法!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降压使用了,功率降下来了,就不怎么坏了。以前到是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30 LED的结温太高,灯板60度,PN结100度以上,因为5730是PVC做衬底的芯片,导热基本靠3个焊点,导致核心 ...

学习了!!!怪不得坏的5730灯条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30 LED的结温太高,灯板60度,PN结100度以上,因为5730是PVC做衬底的芯片,导热基本靠3个焊点,导致核心 ...

专业!真的是隔行隔山,不懂这些知识。因为喜欢电子产品,所以也就自己摸索着瞎折腾。我这两个板子都是以前的,感觉铝基板比较薄,也没使用多长时间,每个板子上坏了5、6个灯珠,确实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好多灯珠封装焊点在侧面下面,不好测量

网友D:
我有三个坏灯盘,每个灯盘上有两组LED,颜色不一样,一组白光,一组偏黄。

发现无论用二极管档还是电阻档测量,所有的LED正反都是不通。但通电后只有一组不亮,另一组白光是正常的,但测量每个LED还是不通。

是LED电极焊锡厂家涂了透明绝缘漆?刮擦后还是不通,难道LED两端仅仅固定,还有另外的电极?

哪个高人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三个坏灯盘,每个灯盘上有两组LED,颜色不一样,一组白光,一组偏黄。

发现无论用二极管档还是电阻档 ...

用万用表测亮的灯珠两端电压,你的灯珠电压很可能高于3伏,因此用万用表二极管挡点不亮。如果是9伏灯珠,可以用叠层电池点亮。

网友E:
我也买了两个,原来是用打火机.一次烧坏一个打火机,成本太高,后来用ptc,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两个,原来是用打火机.一次烧坏一个打火机,成本太高,后来用ptc,效果非常好. ...

哈哈,我也试过打火机,长时间点坏太快了,成本高,还是煤气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K烙铁头在灯珠背面加热

差不多直接放电烙铁发热芯上烤十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ptc发热板 在此次维修中的作用是???

还有就是那个正负表笔测试灯珠的方法,是不是必须要通电才行?

网友:
发热板好,干净快速,买一个又不贵。取焊都快。

网友:
一样的发热板,鹿仙子?   15块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