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块板子,研究一下功能,还是不知道干嘛用的。

楼主(2020-10-14):
这的人多,就发到这吧,如果不合适,请管理员移走。捡到一块板子。

背面。
单片机IAP15W4K61。
同步整流DC-DC降压芯片M2303。3A,输入4.7~28V。
输出用的双P沟道场效应管APM4953,30V4.9A。
数码管驱动74HC595D。
双工收发集成电路SP485
四只按键。
电源输入。三个插座是并联关系。
接入DC12V电源。绿灯以1.5秒左右的速度闪烁。
按“一键全开”,输出指示灯从左上角开始由左向右依次点亮,然后下排依然由左向右,输出指示灯亮时,输出电压同电源电压,指示灯灭,电压消失。
下排。
按“设置”键,数码管闪动,按“加”、“减”’键,数码管数值增减,最大到32。看板子上的官网,是物联网公司,不知道这块板子是干嘛的,有什么利用价值?
谢谢围观!

网友:
你说物联网是不是给小车充电用的,或者控制小轨道的

网友:
有强迫症啊,打这么多过孔

网友:
好像是除尘器上用的,控制吹扫阀的。

网友:
可能是某种定制机器上的,多路控制的设备

网友:
各种应用浩若烟海,除非此行的业内人士,想知道具体就太难了

网友A:
看背面密密麻麻的过孔,感觉身上痒痒

网友:
广告电子屏控制器!鉴定完毕

网友:
板子上面的信息是24通道闭锁装置

网友:
这个公司做这些,换电柜,智能共享柜,微信快递柜,智能柜,共享储物柜,物联网解决方案

个人猜想是储物柜柜子门开关控制板

网友:
超过会员今日打赏额度。。。。。。。。。
我猜是共享充电宝机柜之类的主板,快递柜也有可能

网友B:
程序是我写的,快递柜锁控板。好了结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我写的,快递柜锁控板。好了结案。

没想到这里都能看到这块板子

网友:
电子储物柜的控制板,每个接口4根线,两根是电磁锁的供电线,两根是门开关的反馈,按键和数码管是手动人工开锁的,用来调试或者打开机箱强制开锁。
那两个大的接口是供电和通信线,12V或者24V供电,六根线,两个地,一个电源,两个485通信
为啥这么清楚呢,,这玩意我也做过,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

网友:
我还以为是散热风扇控制板呢   12V进   四线温控风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密密麻麻的过孔,感觉身上痒痒

我画板子也挺喜欢在GND铺铜上打一堆过孔

网友:
不错的楼上科普,原来是快递柜开关门控制。开始我以为服务器风扇独立控制转速。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具体功能呢

网友:
我以为是抢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