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深达威SW8060热成像仪拆机

楼主(2020-10-14):
从型号上看也知道热成像物理分辨率分辨率80*60,即4800像素,比现在主流的160*120少了四分子三,不过看看地暖,走线发热情况还是比较清晰。修主板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深达威里面的板子居然是优利德的UTi80,外观也和优利德UTi80一模一样,只是壳子上印的牌子和型号不一样而已。

下面直接放拆了的图片,过程就不说了,我也只是为了看看而已。不做解说,也不懂。

热成像的摄像头才用了弹片接口方式,类似早期诺基亚的那种摄像头接口。热成像摄像头前面有一个电磁挡片机构,会隔一段时间咔嚓一次,挡片关闭的时候为校准模式,正常情况是常开的。

再说温度检测,感觉这个温度检测不是很准时,或者对焦机构有问题,屏幕显示的检测点并不是实际检测点,得靠感觉才行…… 体温测试出来在34度左右,误差有点大样。不过标称误差是±2℃,差不多算准确吧……

原件很少,结构也简单,最贵的核心肯定是温度检测和热成像头。热成像非常灵敏,手指再桌子上碰一下,用这个都能检测到余热,看电路板也是,各个原件的(或者原件局部)温度有一点点差异都能区分出来,绝对是查短路发热的神器。

还是拆的比较彻底了,有M币的施舍点吧

网友A:
热成像是一直很想玩,又一直舍不得玩的一个东西

网友B:
我怎么淘搜出来需要2K多。海康160*120分辨率不是才1K多吗。。

网友C:
海康H10。现在最低一千五六可以买到。我是一年多以前2000买。之前相同参数的进口产品没有个万把块是搞不定的。到货后我把手里两个德图的热像仪挂闲鱼卖了。国产真香。。
120*160  比60*80的像素而可是多了4倍。。更主要的是H10的温度梯度分辨率是0.05摄氏度,这种估计是0.15或者0.1摄氏度。温度分辨率越小越灵敏.
海康H10热像仪里面红外传感器是他自产的,这可能是它能控制成本的主要原因。我之前拆过,可惜没拍什么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是一直很想玩,又一直舍不得玩的一个东西

我也是  买来玩的  分辨率低了点  看远了也不行  20米左右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淘搜出来需要2K多。海康160*120分辨率不是才1K多吗。。

是滴  UTI80也1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H10。现在最低一千五六可以买到。我是一年多以前2000买。之前相同参数的进口产品没有个万把块是搞不定 ...

对哦  是四倍  哈哈哈

网友D:
flir的不拾得买. 国产2000内的有什么选择吗?

网友E:
小厂子作风,松香都不洗就出货了
热成像摄像头挡片设计有点意思,线圈供电采用触点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康H10。现在最低一千五六可以买到。我是一年多以前2000买。之前相同参数的进口产品没有个万把块是搞不定 ...

听你一说,我瞬间想把filr卖了淘一个H10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你一说,我瞬间想把filr卖了淘一个H10玩玩了

卖了吧。我当年手里两个德图都卖了。。不过海康H10不带可见光摄像头,另外不能手动对焦,这个有点小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是一直很想玩,又一直舍不得玩的一个东西

我也是,只是100线分辨率价格还在千元,百元的有个MLX90640分辨率太低。

网友F:
谢谢分享。。。。高级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ir的不拾得买. 国产2000内的有什么选择吗?

海康威视H10  小巧 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厂子作风,松香都不洗就出货了
热成像摄像头挡片设计有点意思,线圈供电采用触点连接 ...

不怎么呢  还用松香....舍不得用含膏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高级玩具。。。。

玩玩而已  不想玩了就卖了

网友:
PCB板子上写的2017

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

网友:
这个焦平面传感器就是FLIR生产的LEPTON,最早是80*60分辨率的,现在已经有160*120分辨率的了

网友G:
实在是太高级的玩具了,只能仰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是太高级的玩具了,只能仰望了

看下自己修下显卡能用上不  用不上就转手卖了  平时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