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交流电源指示灯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20-10-14):
前面发帖
插排加个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552
(出处: 数码之家)

引起大家讨论。
关于串联多大电阻合适。我又把中学物理知识翻出来计算一下。
P=U²/R   设P=0.25W(即1/4W)
则,R=220²/0.25=193.6kΩ  保险起见可用220KΩ的
又,打算给发光二极管分压,计划给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阻值为总阻值的1/5~1/10 ,这样就不用考虑反向电压过高击穿问题了。

下面画张图,计划按此改。

欢迎大家讨论。
补充:插排加交流电源指示灯实践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97
(出处: 数码之家)
淘宝成品:串连120k电阻

最新
自己之前搞的是如图上面,主要是家里没有大阻值的电阻。测试发光二极管处分压为2.8v ,功率约0.2W。
这次干脆把R3剪掉,变成4只电阻与二极管串连,测试发光二极管处分压12V ,功率约0.21W 。

之前

剪掉R3之后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能亮的前提下,越大越好

网友:
两个led反向并联

网友:
一个公牛排插刚刚烧了LED指示灯,串的一个电阻都碳化了。
懒得弄,看看大神们有什么简单可靠的方案。感觉以前的那种氖泡挺好的。

网友A:
关键得选高亮的LED,几百uA的电流,这样电阻就可以上兆了

网友:
看那个什么雪肉丝的美女弄个两极管反并上呢

网友:
如果需要做电流指示,就是电器工作时灯亮,电器不工作时灯不亮,可以用互感器接LED来实现

网友:
电阻,二极管,LED三只串联起来就行。LED并联电阻,增大功耗,降低LED功耗,不可娶也。。。。。。

网友B:
交流电压指示灯串联的限流电阻大小一般由使用常规经验来定,厂家为了省成本,一般使用0.25W色环电阻,还有使用0.125W的。阻值建议在100K—300K之间,阻值越小,LED越亮,限流电阻发热越大。插排的指示灯限流电阻发热比较大,建议悬空,不要靠近插排塑料,否则使用久了,容易造成塑料老化过快,导致插排塑料碎裂。

网友:
100K左右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指示灯串联的限流电阻大小一般由使用常规经验来定,厂家为了省成本,一般使用0.25W色环电阻,还有 ...

现在搞了一个方案,功耗0.2W。发了贴子。

楼主:
100K不行,功耗太大,很快电阻就会烧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K不行,功耗太大,很快电阻就会烧坏。

功耗真没注意,电阻用一段时间后有的也会烧毁。也有的一直用着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耗真没注意,电阻用一段时间后有的也会烧毁。也有的一直用着也没事。 ...

一般选择250K以上,680K也行

网友:
和楼主分享一下自己的成品

网友:
从逻辑上来理解: 交流电 先过一个二极管降压一半,再过一个电阻降压,接到指示灯上 电压低了,电流也小,指示灯有电就可以点亮,小电流点亮指示灯也可以长寿一些……重点是这个指示灯应理解为是阻性负载,(阻值不变情况下的欧姆定律)所以这个电路接氖泡指示灯比较合适

LED 不能简单理解为“纯阻性”,一般理解就是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本身就带稳压和压降,所以所以 一个电阻+LED ,直接利用LED 的二极管特性点亮。
理论上可以在LED上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保护,避免反向浪涌电压,……但成本上总不能用快速管吧。

PS:还见过在指示灯电路里加600V高压电容的,用这个还不如直接上阻容,或者感应线圈+放大管了……这个说法娱乐吧

网友:
我选的300K,指示作用又不用太亮

网友:
直接1M欧,用几年都没事

网友:
思路和计算方法都是错误的,led不能看做纯电阻,单纯初中物理这个应用以无法应付了,建议lz多了解一些交流半波总有效值计算方法(积分)  发光二极管vf和单向导电性 反向击穿电压等综合特性,正确的连接方法是15楼,总有效值电压要按大约156v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得选高亮的LED,几百uA的电流,这样电阻就可以上兆了

没错

一般使用 680K ~ 1M 电阻,不用多余的元件了。

交流转直流(假设全波),220~   ---> 311   左右

所以,用小了的电阻,很多容易老化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