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如何将5v充电器降压为3.65v铁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0-10-14):
铁锂标称电压为3.2v,充满电压约为3.65v。容量为20A软包

网友A:
可调模块快速解决问题。当然也可以调整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模块快速解决问题。当然也可以调整反馈电路

有没简单成本低的办法

网友:
同求,铁锂电池好,充电是个麻烦。
不知道串两个二极管行不行,5-0.7-0.7=3.6V。

网友:
找个手机充电器,改一个反馈电阻就能满足要求,找431的R脚连接电阻

网友B:
X宝买块铁锂电池保护板才几块钱(1串),5伏电源串两个0.7伏的二极管直接充就是了

网友:
431脚那个电阻改成可调电阻,调到输出是3.6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买块铁锂电池保护板才几块钱(1串),5伏电源串两个0.7伏的二极管直接充就是了 ...

电池快充满时,电流会很小,二极管压降也会减小,充电电压会因此上升吧?

网友:
tp5000模块,最大电流2A 接usb充电器 10元左右解决
可调恒流恒压模块,用12V电源,能到10A 甚至更高, 价格贵点 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还是用锂电池充放电一体模块比较安全好用,主要是便宜,还有充放电保护。

网友:
必须改恒流,恒压。

网友C:
用两个IN4007二极管串连充电也可以吧。

网友:
充锂电池最忌讳乱冲了,必须按标准来,电压不标准电池几次就完了,鼓包了,你还是软包,更容易鼓,建议购买专业充电器,不要乱来,不然电池报废。

网友:
铁锂电池耐操,简单加2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D:
这个简单。打开5V/2A的充电器,找到里面的TL431(具体电路可问度娘)调整它接的电阻到3.65V即可。
我手头有个 3.2V铁锂 就是这么改的充电器。

网友:
431芯片1脚入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IN4007二极管串连充电也可以吧。

这种傻充法其实不安全。1)充电时间长;2)末尾阶段,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4007的管压降没有0.7V(数字万用表量的电压不到0.6V),此时高于铁锂电池的上限,容易将电池充坏。因此,还是要考虑恒流、恒压电路。从制作成本考虑,不如购买现在的产品,或买一块CN3508回来自己制作。外接很少元件就能做一个可靠的充电器。还可以通过切换开关,改变Rvset和阻值来适应不同的电池,如常见的3.6V锂电,又可通过改变Riset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打开5V/2A的充电器,找到里面的TL431(具体电路可问度娘)调整它接的电阻到3.65V即可。
我手头有 ...

原理不错。但不是每个手机充电器都有431。此外,手机充电适配器电路板里面非常紧凑,元件也比较小,操作技术不是比较熟练的新手可能会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不错。但不是每个手机充电器都有431。此外,手机充电适配器电路板里面非常紧凑,元件也比较小,操作 ...

对。但楼主说要用【手机充电器】了,就说明他有这个能力处理你说的所有问题!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E:
这种傻充法其实不安全。1)充电时间长;2)末尾阶段,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4007的管压降没有0.7V(数字万 ...

有没电路分享一个,我去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