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单的电流指示灯

楼主(2020-10-14):
看到有朋友需要电流指示的方法,就是电器不工作时不指示,电器工作产生电流时指示灯亮,
用电流互感器和LED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不足之处就是工作电流不能太小,越小越难做,
还有就是只能用在交流回路中,

我是随手焊了一个,在1A左右灯开始亮,通过换互感器,调整圈数应该可以实现更小电流指示

网友A:
换红色的LED吧,那个需要电流很小

网友B:
不管你怎么选取互感器的圈数比,都不可能在负载大幅度变化时保持灯的亮度。负载电流小的时候,LED可能不亮,;负载电流大的时候,可能烧坏LED。

只可用在负债相对稳定的场合。

网友C:
谢谢分享,需求不大的小玩意

网友D:
这个要穿线,有点麻烦,可以做成开合的方式吗?
另外貌似只能挂一根线上,现在电源线都是两根或者三根包在一起的,实际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怎么选取互感器的圈数比,都不可能在负载大幅度变化时保持灯的亮度。负载电流小的时候,LED可能不亮 ...

对的,一般是用在一些烤炉的监控上,哪一路发热丝有问题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穿线,有点麻烦,可以做成开合的方式吗?
另外貌似只能挂一根线上,现在电源线都是两根或者三根包在 ...

做成开合式的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需求不大的小玩意

对的,有些工业电柜会用到,有些设备坏了,有电压但没工作,这个指示灯就很直观,比电流表头要小,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红色的LED吧,那个需要电流很小

多谢提醒,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功能是能实现

网友E:
用氖泡做,很微弱的电流就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氖泡做,很微弱的电流就能亮

不知道氖泡最大电流能到多少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氖泡最大电流能到多少mA

多大电流不知道,电压最少要60多V才会亮。。。

网友F:
可以用在家里的电热水器上,指示电热管是否断路,这个小互感器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在家里的电热水器上,指示电热管是否断路,这个小互感器不太好找。 ...

我这里大把的互感器,

网友:
可以反串稳压再并联

网友:
可以用高亮翠绿LED,不用1个毫安就很亮了

网友:
用双色的LED,正常时一个颜色,电流大过某个值时一个颜色,用不同的的电阻限流。

楼主:
现实中的应用,只不这个是高频的,所以磁环只需少量几圈即可

网友(2020-12-05):
再搞个稳压管稳压,限制电流过大,电压高烧坏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