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TL-WR881N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10-14):
       朋友送了一台TPLINK的无线路由器,手痒,拆看看看做工,里面是独立的缓存,可以升级。电源部分还没有缩水,三根天线,组成无线450M的速率。貌似带功放,本人小白,不懂,求大师看看是否带功放?其实2.4G,压根就没有450M的无线速率,忽悠小朋友的,背面是锡箔纸,看上去像铜,醒醒吧,假的。上图了

网友A:
tp牛b,这cpu是找高通定制的?有功放,该有都有,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牛b,这cpu是找高通定制的?有功放,该有都有,值了。

QCA9561 阉割版.

不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前两天早上跑步回来在楼下垃圾桶旁捡了TL-WR886N的型号,配了12V3A的电源拿到办公室里做无线AP用了,官网升级下系统性,觉得不好用,恢复到原版本了,24小时开机用到现在

网友:
像这种现在基本很少人用了,现在

网友:
感觉真的是阉割版芯片,还是不玩为妙了

网友:
好大的滤波电容。高通稳定性还可以,还带功放。但感觉16M内存太小了,稍微下载个啥就会卡住的。没得用改改内存当个Ap也挺好。

网友:
3T3R450没错,只是一般网卡不支持

网友:
TP9343还好,起码RAM还是外置,我记得还有更缩的,RAM直接集成了,想硬改都没戏

网友:
2M闪存,16M内存,要刷其他固件需要硬改。OPENWRT固件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个型号比较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