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usb插排

楼主(2020-10-14):
以前的正泰10元插排有个USB不能用了,拆开看看

插排正面

插排后背和一分钱焊锡丝

拆插排骨折的工具和插排断的物件

粗看做工不错

细看怎么不都接上

usb四脚全松了
焊好后安装完还是不行

仔细看这里也蹂躏了
用针挑起。完成。

网友:
正泰这批10元插排做工和用料还不错,开关用的是16A的。

网友:
零线几根没焊上去不能忍

网友:
USB座触片,焊盘都受力变形了,说明插拔USB线力量较大

网友:
你这拔插够暴力,焊点都开了

网友:
方向都不匹配就用蛮力,可能是女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