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尘器遥控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0-10-14):
这是一台卧式吸尘器,把手上风量调节遥控器,按键无任何反应,用手机相机照发射管,看到有光不按也常亮。

目测元件没有发现烧坏虚焊迹象,就是有一个贴片三极管5CW 80上面的字很模糊,其它三个字很清晰,会不会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呢?新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按键没问题的话先换蓝色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没问题的话先换蓝色晶振

按键测正常,另外问下这个晶振是怎么看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