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2009年买的北电VC版功率计

楼主(2020-10-14):
本文另外一个版本发在张大妈,本来还有一部分是关于LED虚标的,我就不在本坛班门弄斧了,大家都是专家,比我懂的多。
本来在本坛另文开源语音智能灯控制板:无损升级3.8元 27Wx2三色调光LED灯板为语音智能灯中,也想顺便测一测做好的LED灯具功率的,虽然有坛友测过,但既然是原创文章当然要原创图片,不料当我拿出N年前花了100大元+买的北电功率计的时候,发现它居然坏了~居然坏了~坏了~。 想想当年买的时候真冲动,正经拿来测东西也不过10次左右,这样算下来单次使用成本超过10元,我连膜都还没撕呢 。拆开来看也没发现有啥烧坏的部分,于是就先放一边了。但是我准备写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在选择LED灯板时发现LED功率虚标已然成了所有商家默认的潜规则,没功率计测试还是真麻烦,虽然也能通过其他方法来判断功率,但是毕竟不如功率计直观和方便,于是打算还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修一修,说不定能修好呢?经过几番尝试,没想到真的修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第一次维修尝试

维修之前还是搜索了一下做了功课的,一般来说功率计的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很小,一般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那就先拆开吧。

功率计外观,各个品牌都差不多。

拆解之后如下图,强迫症患者请忽略损坏的部分,那是我大力强行插入空调插头的时候损坏的 ,最后用502修复了。题外话,顺便说一下我当时测试的是空调暖风功能,也就1000W上下,比我的踢脚线取暖器省电多了,当然体感舒适度还是踢脚线取暖器舒服。

拆开螺丝,把电路板翻过来可以看到阻容降压电源板,大大的白色方块是水泥电阻,大大的棕色方块是CBB电容。

这是7533。

我的惯性思维,总是先怀疑电源芯片,于是先淘宝买了7533换上,发现没用。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第二次维修尝试

于是上网一顿狂搜,有高人说一般是阻容降压电路出了问题,常见失效元件是CBB电容或者稳压管。好吧,那我挨个来!先换CBB电容。

换了电容发现还不行,那就先断开二极管和稳压管测一下。

测完发现这两个器件完好,我又陷入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深思考...

第三次维修尝试

既然无法排查到问题,那么换个角度来试试看。我直接外部供电给板子不就行了吗?本坛就有改开关电源的帖子,就根据它确定了电源焊点,找了个手机充电器,剪了一根USB线,USB输出端焊到板子上。插上电源还是不亮。量了一下电源电压,只有0.3V,那么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看了一下焊接触点后面正好是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仔细观察电解电容,并未发现鼓包,但是电容附近的PCB有白色的粉状物质。嗯?难道它趁我不注意偷偷流了?

电容附近的污渍

不管了,拆它,拆它,拆它!拆下来一量容量果然不对,测量两个引脚之间电阻,阻值才0.3欧姆,应该是漏液损坏了,内部已经接近短路,所以电压被拉低了。

拆下来的电解电容

下图是拆下电源后板子的样子。

电容拆下来后的板子

拆下电容然后再用外部电源上电测试,终于有了显示,~~~~好了~~~~~ 至于为啥不显示自己耗多少电?因为这些功率计都有个最小检测功率阈值,这个阈值也能通过某种方法修改,我这里就不折腾了。

外部供电测试

既然定位了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这个电容,应该也能工作,但是对电源纹波和系统稳定性可能会有影响。于是继续订购电容,装上新的电解电容。CBB电容也顺便换新,把二极管和稳压管复原。

新旧电容

换好电容之后,上电,正常了~~~。考虑了一下阻容改开关电源的可能性,但是既然好了就先不折腾了,等手头有合适的开关电源板子再说。

修复开机

装好外壳,完美~~

修复完好

楼主:
附件没有旋转功能也是醉了.....懒得重新编辑图片了
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不赖不赖,爱思考的少年。

网友:
谢谢分享。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个,好像没有这么贵吧?三四十块钱。

网友:
我有个海盗版,之前阻容电路在方波交流电环境损坏了,后来换了个迷你开关电源模块,又恢复了新生。

网友:
有个什么泰克曼,电压都不准,但是电流和功率都准,很奇怪

网友:
这个款式有点老土啊

网友B:
诺大漏浆一片,说好的一切二闻三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个,好像没有这么贵吧?三四十块钱。

看了一下,我居然是2009年买的.....当年还是挺贵的
确认了一下当年购买的价格是99...

网友C:
电容器只要能装下,还是选大体积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只要能装下,还是选大体积的保险。

淘宝签到红包买的,几乎没花钱,就不纠结体积了,反正一买就是2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大漏浆一片,说好的一切二闻三问呢?

是啊,这不是经验不足嘛
我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啦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款  先是塑料壳里面的螺丝连接位置断裂  用胶粘好  用了一段时间  液晶又开始缺笔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签到红包买的,几乎没花钱,就不纠结体积了,反正一买就是20个.....

买这么多是出售吧?自已用不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是出售吧?自已用不了这么多。

没啥好出售的,商家就是标这个价格出售的,自己囤着也许有用。淘宝上1块多2块钱包邮20个,我要是卖这个价连运费都不够....

网友E:
手里有个北电的放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漏液,板子腐蚀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个北电的放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漏液,板子腐蚀坏掉了

不是功率计吧?功率计还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款  先是塑料壳里面的螺丝连接位置断裂  用胶粘好  用了一段时间  液晶又开始缺笔画 ...

缺笔画据说也可能是因为电源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功率计吧?功率计还有电池?

功率计,带计时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