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排加交流电源指示灯实践2

楼主(2020-10-14):
说干就干
原理
存货里面翻

找出阻值大的,都是几十K的

先搞一个

阻值64K,有点小,先试一试(主要是没有大阻值的)

拆旧

电阻已经这样了

换新

点亮

功耗有一瓦,不行啊。
再找80K了

169.8K了

焊好

测功耗,还有点大

再串一个电阻

再串一个

再换一个大点的,可以了

测试总电阻330k
这个先使用几天,然后再改二极管串连方案。

大家等等看吧。

网友:
一般150k到300k均可,太小了led容易发烫

网友:
X宝上买了包氖泡,串二三百K的电阻,效果很好,最主要是功率测不到,太小!

网友:
功率挺大的,都浪费到热量了

网友:
太浪费了,本来是半波耗能,结果你来个全波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你的R2和另外一个电阻无用!

网友:
电阻都放一边就行,LED可以串个4007
立马省一半的电

网友:
哈哈,我对于常用不拔的插排都是拆了LED指示灯的,对那些随开随关的插排都是保留LED指示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你的R2和另外一个电阻无用!

并R2的目的是给发光二极管降压。

网友:
一个100K/二分之一W电阻串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就行, 要想不闪烁在发光二极管回路上串联一个1N40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R2的目的是给发光二极管降压。

麻烦先搞清楚非线性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再干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先搞清楚非线性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再干不迟。

这个发光二极管就当是给电阻流经电流的指示吧。殊途同归。计划再搞一个方案实践。

网友B:
元件多了,直接用 680k ~ 1M 电阻,串1粒高亮LED——常年不关

网友:
首先得选高亮发光管再选红色的,其次可用电容降压整流滤波。我图省事就用电容472串氖泡

楼主:
电阻是12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多了,直接用 680k ~ 1M 电阻,串1粒高亮LED——常年不关

我就这么干1m的电阻美滋滋

网友:
200K足够可以了

网友:
还真挺耗电的,串1m电阻才行

网友:
请问哪种方法最省电?

网友:
100k~1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