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思域(也有可能是雅阁)钥匙

楼主(2020-10-14):
一个本田钥匙芯,不知道是思域的还是八代雅阁的,拆了瞧瞧。三个按钮,上面是开锁,上锁,下面一个是开启后备箱。

整体外观是这样的

背面有钥匙号

很好拆,硬币一撬就开了,方便换电池
上盖

背面

背盖,电池正极连接片,电池型号是CR1616

三个按钮,连接到一起的。中间的黑色部分不是导电橡胶,就是个塑料按钮

按钮正面

电路板背面只有个电池的触点,没别的元件

正面也不复杂,就一个20脚芯片+一个晶振,三个按键,几个电阻电容

小小的玩意,丢了可得花不少钱,据说4S配一把要上千块。
不过,做工确实挺好。
装回去,按键测试,上面的指示灯会亮

拿着出去见到本田车就按按试试

楼主:
咋回事,咋上传的钥匙测试视频不直接显示,点击还会扣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回事,咋上传的钥匙测试视频不直接显示,点击还会扣币。。。。。

上传的附件下载是要扣M的,视频上传到第三方平台,这边插入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
无匙系统的,4儿子说要2K多,淘宝几百可破

网友:
还是4层板。
应该nxp的带无线功能的单片鸡。单片就搞定了。

网友:
这么突起的啊

网友A:
怀疑这个钥匙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因为我同时换电池的两把钥匙,不常用的那把很快就没电了,而常用的可以多用一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这个钥匙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因为我同时换电池的两把钥匙,不常用的那把很快就没电了,而常用的可以多用 ...

想多了,本田只会简配,加配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0-12-17):
思域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好难看的车钥匙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