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和2258xt两个问题求教

楼主(2020-10-14):
1 2246xt跑过rdt可以看到坏块分布,但不跑rdt直接量产后怎么查看坏块分布?怎么看跑过完整性校验后是否有新增坏块?

2 一片4贴的2258xt全盘写满校验后,读取速度非常慢,每秒不足10m,是什么原因?这个速度连u盘都不如,是不是垃圾回收机制在起作用?
颗粒是 29f32b2alcth2  校验软件是:h2testw

网友:
1、46xt除了跑完RDT后,可以看到坏块详细信息,暂时我也没找到其它方式。不过跑圈后有没有产生新增坏块,不短接上开卡软件倒是能看到。或者直接用CrystalDiskInfo查看有没有重映射块。
2、58xt校验慢,应该不是垃圾回收的影响。你查下smart C3项ecc有没有增长吧。或者量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压降过大的情况。

网友:
第二个读取速度异常基本上是有坏块,你看05c5就知道了

网友:
2246xt用开卡工具就能看,badblock(runtime)D~ 这个。58xt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