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火爆的ABB插座,撸了几十个,开始拆,大伙给帮忙看看

楼主(2020-10-14):
论坛火爆的ABB插座,活动还在继续,前几天撸的几十个今天收到,三盒子,直接上图:

打开:

挑里面几种有代表性的,这次huigu买的开关占多数,5孔之前买很多了,这次主要是想搭配一些高质量的开关,毕竟开关使用频率和故障频率要大大高于普通5孔,非常有必要用一些质量好的。这个是16A带开关,主要用在空调挂机和热水器上:

双开,用的也很多,偏偏平时还很少有优惠活动:

单开:

这次主要拆这个带开关16A插座,外观不错,大板型,表面光滑,做工很赞:

背面,全PC蜂窝结构背板,huigu就喜欢这种纯PC框架,不喜欢用铁架的,遍数各大一线品牌,主流几乎都是PC背板,铁架最大优点是便宜,最大缺点是导电。

固定螺丝,头部锥形带螺纹,方便拧进底盒耳朵:

背面,5个接线座,开关两个,插座3个,互相独立,也就是说开关既可以控制插座,也可以控制其他电器。螺丝没有玩镀铜的把戏,直接是镀锌蓝色。

蓝色镀锌固定螺丝:

去掉面板,这款插座的开关翘板也是和面板一体的,huigu不喜欢这种方式,喜欢独立翘板的:

做工用料不错,细看一下,很细腻:

pc材料:

面板撬开之后:

6个卡扣固定,非常解释,把耳朵都撬变形了,不过也正说明韧性好不是回收料,不然早撬断了:

内部金属插接件:

照片上颜色变浅了,实际铜色非常正,紫铜色:

所有金属部分都摘出来,左边小个头的是开关部分,右边大块头的是插座部分:

开关触点,一般会镀银所以是白色,活动部位已经上好润滑油:

镀锌固定件,很规整,做工很好:

螺丝底部边缘圆润,用力拧也不会压断导线,这一点对多芯软导线特别有好处:

截面积测量,宽度选整条铜片最窄处,大约3.5毫米:

厚度取2个点测量,都是0.7毫米(怪不得铜片上冲压有“0.7”的标记):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732

网友A:
远致的大板手感不好,廉价大牌里一开大板手感最好的还得施耐德睿意,拆开看过施耐德的开关卡扣设计受力最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致的大板手感不好,廉价大牌里一开大板手感最好的还得施耐德睿意,拆开看过施耐德的开关卡扣设计受力最均 ...

手感还可以。 还有,这种16A带开关插座,最重要的不是手感,是金属插接件的安全性,普通单开和双开,手感会相对重要一些。

网友:
了几十个,开始拆,大伙给帮忙

网友:
不错不错,照片也拍的很清晰,顶起来

网友:
论坛火爆的ABB插座

网友:
B插座,撸了几十个,开始拆

网友:
大伙给帮忙看看

网友:
个,开始拆,大伙给帮忙看

网友:
可以开店了。

网友:
论坛火爆的ABB插座,撸了几十个,开始拆,大伙给帮忙看看

网友:
火爆的ABB插座,撸了几十个,开始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还可以。 还有,这种16A带开关插座,最重要的不是手感,是金属插接件的安全性,普通单开和双开,手感 ...

我说的是单开大板,一开5孔的受力面就那么点,一般手感再差也差得有限

网友:
坛火爆的ABB插座,活动还在继

网友:
有没有8孔带开关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