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是哪种优盘?电路太简单了!

楼主(2020-10-14):
有个优盘坏了,打开一看,觉得电路太简单了,怎么没有晶振?特此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有个优盘坏了    加密狗

网友:
没有很正常啊

你没见过更简单的,就一颗电容

安国和芯帮通开所有颗粒,不管是什么垃圾几乎都有办法支持,而且后者还支持扩容

网友A:
目测是读卡器方案。

闪存应该是EMMC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读卡器方案。

闪存应该是EMMC之类的。

不是,这个是B17的,就是颗粒比较烂的那种级别。SG级别的,大S出品,品质保障

网友:
这很正常,集成在主控了

楼主:
多谢各位,长知识了

网友:
还以为有多简单,原来就是没有晶震

网友:
安国芯帮fc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这个跟我前两天修的同事的U盘一模一样,我严重怀疑你就是我同事,平时没跟我说你也逛数码论坛。  同事U盘插电子白板(电视一体机)上,不小心关闭推拉式黑板,把U盘撞歪,插头虚焊,我补焊后成功修复。

网友:
这种垃圾U盘我买过,用过几次就坏了,直接不认盘

网友:
大S SG闪存配辣鸡主控 基本上和一次性产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我前两天修的同事的U盘一模一样,我严重怀疑你就是我同事,平时没跟我说你也逛数码论坛。  同事U盘插 ...

很高兴也很希望有你这样的高手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