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5系剃须刀拆解,电量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14):
拆了个博朗5系剃须刀,原机不带三格电量显示,但是从主板上看这个功能是有的,估计是被屏蔽或者是少件,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横着的三个发光二极管就是电量显示的

网友A:
就凭一张模糊的电路板图片,估计大神也回答不了!除非改过同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凭一张模糊的电路板图片,估计大神也回答不了!除非改过同样的板子。

不!是2张

网友:
电池下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凭一张模糊的电路板图片,估计大神也回答不了!除非改过同样的板子。

我也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就像你说的,有个同样的板子的话就好了,我直接对着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就像你说的,有个同样的板子的话就好了,我直接对着改就行 ...

这个未必是电路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单片机程序控制的。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没办法判断!

网友(2024-08-15):
从板子布线看应该是工作、充电、欠压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