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真厉害,啥功能都能实现啊

楼主(2020-10-14):
可玩性真高,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诶,
没有吗?

是哦,
它是个操作系统呐,

那,
装个虚拟机,
虚拟个 Windows XP 出来好不好哇

网友:
能接显示器播放4K视频嘛..

当然理论上可以,但是没人这么干..

不过,OP 作为轻量的 linux 服务器还是不错的.

我的路由器就安装了 gcc ,只是编译代码有点慢...

网友:
软件源不好找了,官方的源缺东西,第三方的源要么版本低要么挂了

网友:
只要磁盘空间够,CPU能力强,可以在Openwrt里用虚拟机跑windows,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
只要硬件资源够,虚拟机运行WINDOWS没有问题

网友:
要这么说还不如搞个x86软路由

网友:
openwrt开源的本来玩法就多。

网友:
能不能驱动SPI的屏幕?

网友:
本来就是个linux,有啥干不了的?

网友:
听说是回复可以换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