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烧了两路输出(MITSUBISHI FX3U-32M)

楼主(2020-10-14):
三菱的小PLC同事拆下来说坏了,没事拆开来研究研究小日本的工艺。
发现烧了两个输出,因没有端子台,也就懒得通电试试,其实要是只烧了两个输出,其他IO还可以用的话,换个地方需要点数少一些的设备也能用
或者加个IO模块。

主板正反面有两个大芯片这个是BPU不知道啥东西

下面这个是CPU还有内存,还有个芯片打胶了,怎么也看不清

cpu特写,三菱自家的东西

打胶的芯片

通讯板自带一个422接口,跟232其实应该是通用的

下面是IO板,输入输出各16个,看得出来这面烧了一个输出

输入端子,这排黑色的可能是光耦,反正我不认识

有一个打胶的芯片

IO板另一面画圈的一个也烧了

来个特写,搞不清怎么烧的

电源板做工满扎实的

背面光秃秃的

基本都是尼吉康的电容

网友:
3U是用GWORKS3?

网友:
GX-D***8.86就行

网友A:
通讯板自带一个422接口,跟232其实应该是通用的

楼主,不是通用的,需要转换电路,232是半双工,422是全双工,好像是这么说,线不一样

网友:
I/O输入输出都有光耦,几乎都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板自带一个422接口,跟232其实应该是通用的

我好像用串口直接也能烧录程序,所以觉得是一样的,没去深入了解

楼主:
GWORKS3不支持,GWORKS2才支持,3支持5U的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用串口直接也能烧录程序,所以觉得是一样的,没去深入了解

如果是md8的口,看下是不是usb转422还是232,如果232能直接上下载程序,估计PLC不是正品了,确定下,我记得232是不能在FX3U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讯板自带一个422接口,跟232其实应该是通用的

说错了,
422和232收发独立,都是全双工的。
422和485电平一样,都是差分的。

422=远程232
422=双工485

网友(2021-01-21):
好像维修过一块这种电源板

网友:
MT晶体管型的,怎么会炸呢,是不是串进高压了。

网友B(2021-06-17):
出不出,拿来当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不出,拿来当料板

已经卖了,这玩意好卖的很

网友C:
楼主真是软、硬件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软、硬件牛人

为嘛我打的字后半段都没了

网友C:
我是说我这两个前面那个也是多路的控制器(八路开关和测量的,传感器输入),名称是JB61,后面那个是电压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我这两个前面那个也是多路的控制器(八路开关和测量的,传感器输入),名称是JB61,后面那个是电压转 ...

三菱不好玩,改玩禾川了,用codesys比三菱好玩

网友D(2023-03-05):
一般这些plc修好后还继续用作主力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些plc修好后还继续用作主力生产吗

不知道呢,卖了,这玩意不好玩,编程麻烦的要死,还是国产的简单,我用禾川的一个带两个爱普生三个funac。还有普通伺服,dd马达,直线电机,很简单。要是三菱都不知道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