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雷柏无线键盘

楼主(2020-10-14):
(图片)

网友A:
很早以前买过1次雷柏的无线套装,那键盘手感,有时候摁下去都弹不起来,从此无爱。

一直喜欢用X架构的白色键盘,但是以后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买过1次雷柏的无线套装,那键盘手感,有时候摁下去都弹不起来,从此无爱。

一直喜欢用X架构的白色 ...

我也喜欢X架构,当年买过一个叫南极还是啥的挺好用的,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A(2020-11-25):
假如,有一个很喜欢用的有线键盘,还有一个不喜欢用的无线键盘,能不能把无线键盘上的控制板、电池拆下来改到有线键盘上?排线线序啥的能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有一个很喜欢用的有线键盘,还有一个不喜欢用的无线键盘,能不能把无线键盘上的控制板、电池拆下来 ...

大多数排线线序是一样的,但也有少数不一样,还有的矩阵也有少许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排线线序是一样的,但也有少数不一样,还有的矩阵也有少许区别。 ...

能动的就是排线接口那里,我数了一下26根,这哪儿知道哪根是负责什么键的,这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动的就是排线接口那里,我数了一下26根,这哪儿知道哪根是负责什么键的,这怎么改? ...

先配上去看看键位对不对吧,矩阵的排序C1-C18,R0-R7,一般情况R0-R7顺序都是不会变得,C1-C18就看运气了,大多键也是正常的只有少数键会因为设计导电膜走线不通才会改变排序

网友(2021-10-04):
就是撬开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动的就是排线接口那里,我数了一下26根,这哪儿知道哪根是负责什么键的,这怎么改? ...

接起来测试啊。最终得到按键和线的对应表。如果一样直接换,不一样的话只能飞线和编程。反正见过大佬们飞线的帖子,那个乱,还是直接买一个比较方便。话说机械键盘手感确实好。我一样机械键盘买了两个,一个声音小的茶轴,一个无声的红轴,有声音的比无声的手感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