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你们绝对没有拆过这个电容,见过我输

楼主(2020-10-14):
这个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三相电力电容器,用在低压配电柜上,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用,不懂可百度。检查有个别没有容量或者鼓胀了,拆开一个你们看看,内部三相采用上中下三个排列,由线引到上部。里面全是一层一层压的超级瓷实。用切割机切开能看到液体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

已经上传了,可以欣赏了。

网友:
薄膜电容器
杜卡迪的?只知道做摩托

网友B:
国产油浸补偿电容使用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曾经在收破烂的车上见过几纸箱  不过接线柱是螺丝的不是这种很细的   我看见的那应该是工业变频柜里面的

网友C:
是不是冰柜里面用的,还是大型空调里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冰柜里面用的,还是大型空调里面用的

应该是的

网友:
这种电力电容一般都是聚酯或者聚丙烯的,电气性能良好,
但是这种小体积的无功电流和无功功率不大,散热差一点。
适合小功率的使用场合,如果超电流使用,很快也会坏。

网友:
这么大个的电容,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电容不算大,见过配电房电容柜的电容爆过,长方形的跟月饼盒差不多大

网友:
电器职业,见多了就是没拆过。

网友:
谢谢分享!进口电容器的做工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哟呵,杜卡迪!

网友:
很不错,前一阵拆了个空调的铝壳电容,里边一兜油,

网友:
摩托车也产电容啊 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产油浸补偿电容使用几十年没问题。

记得有人说过建国后期有一批侵油电容有剧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人说过建国后期有一批侵油电容有剧毒

92年刚上班时电力上10KV和66KV电容器用的,里面是氯化联苯有毒,现在不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