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一样的PT1301:T6单锂降压恒流驱动电路

楼主(2020-10-14):
驱动国产T6刚刚好,不要求足功率驱动进口T6也可以

网友:
这是恒流的么?怎么计算电流,没看明白

楼主:
芯片内部有限流电路,严格来说是限流

网友A:
fb竟然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竟然是接地的?

不然你认为FB要接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b竟然是接地的?

我刚才看了官方datasheet。并不是这样的用法。
这是一个低压的升压ic,官方给出的电流是300ma,0.3A。fb反馈电压1.25V。
这是一个国产ic官方介绍是用于单节碱性电池升压至3.3V 0.1A
或者单节锂电池,升压至5V 0.3A

微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看了官方datasheet。并不是这样的用法。
这是一个低压的升压ic,官方给出的电流是300ma,0.3A。fb反 ...

你理解不了并不表示不能有另类的用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理解不了并不表示不能有另类的用法呢

直接说Led电流多少毫安吧。多少压降。
大功率的led有1W,3W,5W的。既然恒流,报一下也没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说Led电流多少毫安吧。多少压降。
大功率的led有1W,3W,5W的。既然恒流,报一下也没什么吧 ...

真要有兴趣就自己搭个实物测试下。我这里仅给出探讨原理图,要靠自己领会

楼主:
给一个PT1301的内部方框结构图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