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是花几块钱把360蓝牙音箱修复吧。难为他天天给我...

楼主(2020-10-14):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是花几块钱把360蓝牙音箱修复吧。
难为他天天给我报账呢。

这小东西,是以前周鸿祎送的,
最近几年一直在做收款音箱使用,偶尔播放音乐。
最近一段时间声音嘶哑,有破音,拆开看了发现是喇叭的弹边破了。
电池也轻微怀孕,想想买个新的也花不了几个钱,要是换零件感觉不划算。
最后pdd注册了一个新号,用优惠券撸了个喇叭2.8元,电池2.6元。

这次就从组装开始吧。

这音箱好像是2015年到手的。
那块黑色的电池是后换的,
原机电池只有区区的400毫安。

这么多年,现在开始怀孕,容量下降。
新电池号称800毫安,我估计600毫安吧。

1.5英寸的喇叭,40mm的直径,
个头不大,音量还行。

鋁磁喇叭,4欧3w,
磁铁直径22mm,还有一种18mm,
这东西买大不买小。

这个新的重量比原装的轻了4g,
主要是喇叭架子薄点。

蓝牙音箱全套。

喇叭边用401胶水固定,防止震掉。

这个小音箱,
左右各一个共振膜,
低音有那么一丢丢。

这个防护网多年使用有点锈迹,
沙子打磨后用自喷漆翻新了一下。
看着顺眼多了。

src8605蓝牙4.0芯片,现在大多数的蓝牙音箱都是用的杰里方案吧
功放芯片2810DQ(方泰ft2810DQ 内置 自适应双电荷泵升压 蓝牙音频G类功放
专用的充电ic-2YL6,最大充电电流800毫安,
本机充电选择了300毫安.

最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焊接线。

这东西胜在小巧,音质,音量都还过得去。

网友A:
感觉 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做工还行

要不是做工好,都懒得搭理它了。

网友B:
原来楼主是个天天进大帐的老板,怎么不见店面的照片?

网友:
现在的充电ic都省了,主控全包。。。。外围元件几个阻容就差不多了。。。。。。。。。。。。。。。集成度真的是越来越厉害

网友:
蓝牙芯片是CSR8605

CSR现在已经被收购了。现在出的芯片都不叫CSR了。。。

网友C:
这个音箱设计有BUG 设计了被动振膜 又设计两个倒相孔,等于是那两个被动振膜完全不起作用 。  把那两个方形的孔堵住 低音应该能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箱设计有BUG 设计了被动振膜 又设计两个倒相孔,等于是那两个被动振膜完全不起作用 。  把那两 ...

不对  看错了  那两个方形孔是 上螺丝固定的

网友:
我去,喇叭都变形了,这是摔过啊

楼主做的是大生意吧,有多少毛爷爷

网友:
小音箱构造挺不错,有鼻子有眼的,贵在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箱设计有BUG 设计了被动振膜 又设计两个倒相孔,等于是那两个被动振膜完全不起作用 。  把那两 ...

那个孔是顶盖固定螺丝用的,上好螺丝就是个密封的了,没看见开口边上有一圈泡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是个天天进大帐的老板,怎么不见店面的照片?

地摊经济。

网友D:
这个小音箱多少钱到手啊?好像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音箱多少钱到手啊?好像还行啊

周老板送的,没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