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锂电池内阻测量仪YR1030+

楼主(2020-10-14):
用了一年了 测量各种锂电池 铅酸电池 都是很好用的宝贝,昨天主机没电了充电一夜 今天不开机了,拆开看看电池有电主板没发现问题关键咱也没有资料查询参考,这玩意保密呀芯片都磨了?又找来一台拆了对比参考结果新买的和旧的外观型号功能一样就是主板不一样变化了点?已联系商家帮我返厂维修了

网友A:
总觉得磨掉型号为了加大维修难度,估计是一些电池电压和负载的算法等,好像测量的都是交流内阻,直流内阻需要负载方式测量。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B:
交流法只能测极耳到反应层的电阻、

直流法测的压降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C:
这货我试过能正常测量10串18650锂电池的内阻(41V左右电压),就是不显示电压就是

网友D:
内阻仪都挺贵的,小心别拆坏了

网友:
骑马还有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磨掉型号为了加大维修难度,估计是一些电池电压和负载的算法等,好像测量的都是交流内阻,直流内阻需 ...

哈哈你理解错了 我这个就是专用测量直流内阻 不需要负载就能精准测量 禁止输入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法只能测极耳到反应层的电阻、

直流法测的压降才有实际意义

这个表专业直流内阻测量 无需负载 这一点就是他的专利技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阻仪都挺贵的,小心别拆坏了

有很多人在闲鱼上购到这款大概160。

网友F:
感觉不错啊,正准备买一个。
同类型的测试仪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网友:
难怪要那么多银子。

网友:
熱心會員头像熟悉,老牛? 用的怎样?

网友:
芯片打磨过也没关系了,这种专业仪器质量过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我试过能正常测量10串18650锂电池的内阻(41V左右电压),就是不显示电压就是 ...

貌似设置了电压保护功能,具体你咨询一下卖家解决

网友:
啥玩意都要拆一下,哈。这玩意就是精确测量电池内阻的哈,看来是用在测量大功率电池上面。不知道是怎么个测量法,是串联测,还是单个测量。可测量电瓶车铅蓄电池的测试吗?

网友:
它应该还是交流法测,所以不能输入交流信号,它自己有个1KHz的交流正弦波发生器出去,然后同步整流运放成直流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人在闲鱼上购到这款大概160。

拼多多一直都是150元,用券后14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错啊,正准备买一个。
同类型的测试仪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升级版1035,1030+只能测直流28V内的电压。1035是99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错啊,正准备买一个。
同类型的测试仪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这个机器就很好 160左右能买到 我有连接 带探针  带电池测试座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