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贴上颗粒,无法识别CE!

楼主(2020-10-14):
sm2244LT主控
镁光颗粒29F64C08CBAAA

网友A:
颗粒左下角好像连焊了

网友B:
  给你一点思路 首先确认主控是否支持这个芯片, 是不是芯片没有贴好  虚焊了, 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2244LT很多年了, 做出来的盘 也不是很大,除了工控上用一下 ,基本没有什么地方用到!

网友:
短接FLASH任意2个DATA脚上电试试吧。 没玩过2244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左下角好像连焊了

拍摄角度问题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点思路 首先确认主控是否支持这个芯片, 是不是芯片没有贴好  虚焊了, 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2244L ...

有什么好的闪存查找软件!闪存大师不行,查的结果和颗粒标注的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告诉我,颗粒先上测试架会少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告诉我,颗粒先上测试架会少很多麻烦

没测试架

网友:
我的2246en 2258h 2258xt板子都遇到过这样, 主控都识别,缓存也都能PASS,不管上几个闪存都识别不了,都FFFFF,不是闪存问题,上其他板子都OK,都放在一边,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