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K9CHGY8S5C上3281居然只能识别2CE

楼主(2020-10-14):
EC,1A,88,1F,70,C8上架子可以识别4CE,焊上去就2CE了,有大佬玩过没!!

网友A:
要么跳线要么没为焊好,或者主控有问题吧

楼主:
板子用的是拆机板那种加转换贴,怀疑不支持板子,上58测试架就很好4ce是全的占两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跳线要么没为焊好,或者主控有问题吧

你说是的电压跳线?还是CE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是的电压跳线?还是CE跳线,

主控有问题也会某一个通道认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有问题也会某一个通道认不出

上别的颗粒没问题,应该不是主控的问题,上安国架子和903架子,CE可以识别4ce,但是跳着识别,不是连续识别,估计问题出在这,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自己的问题,同样的板子同样的5C早在这板子上做过了。再检查焊接和转接植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的问题,同样的板子同样的5C早在这板子上做过了。再检查焊接和转接植锡吧 ...

应该是的

网友(2022-10-12):
是带二维码的k9chgy8s5c cck0吗

网友C(2023-02-28):
有个3281c只能2CE,看看你的主控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3281c只能2CE,看看你的主控是不是

不是,是转接贴的问题,可以识别4CE,不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