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蜂语真10000mah充电宝新品 疑是缩水了

楼主(2020-10-14):
一个是去年买的,另一个今天刚收到。
去买的用手捏的充电宝 鼓鼓的
今天刚收到用手捏 明显感觉空隙比较大,说明电蕊变小了,容量也变少了。
重量感觉老款重,我用手估的,明天用称一下。

网友A:
去年的224克,现在的196克。

网友:
坐等,本来还打算买只玩玩,缩水了就算了吧

网友:
正准备买一个,看到很多评价说电池变小了,在里面摇晃,重量也少了29克多,但商家说是用了更轻,更小的电池,容量还是10000ma,而且比原来的电池更好,更贵,楼主能不能测试一下新买的这个容量是否有10000ma,也好为想买的坛友作个参考。

网友:
才买了个。1.9A充电,2.1A放电。,放电总量6200多毫安。15.8元还是不错了。

网友B:
之前买过1个,才用了3次,连一个循环都没用到就坏了,输入输出电流几乎为0,找商家让我寄回去维修,答曰运费AA,想想寄去的运费就要十几元,只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1个,才用了3次,连一个循环都没用到就坏了,输入输出电流几乎为0,找商家让我寄回去维修,答曰运 ...

再买一个再退有运费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买一个再退有运费险。

就是佩服你这样的。。。。。。太厉害了

我也有一个之前的, 摔了一次然后充电指示灯永远在一格不动了。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估计充不进电了

网友:
我们这前天停电,本来想买这个的,看来还是算了

网友:
huigu呢  让他再买个 拆开来看看!

网友:
俺感觉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通过一淘下单还可以反238个集分宝,相当于实际到手价格13.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通过一淘下单还可以反238个集分宝,相当于实际到手价格13.5元 ...

俺的是15.9-3.52=12.38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D:
电源给充电宝充电电路不那么好,电压高了充不进,充电电流不超过1a

网友:
12.38元 用翻倍红包了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给充电宝充电电路不那么好,电压高了充不进,充电电流不超过1a

类似EC209五合一双向同步整流单芯片方案,我的酷派充电宝也是挑电源,5伏大于3安工业电源加原装数据线拒充没电流,得换成差点的充电线,或者换空载电压低于5点3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类似EC209五合一双向同步整流单芯片方案,我的酷派充电宝也是挑电源,5伏大于3安工业电源加原装数据线拒 ...

对啊。我用太阳能板6.5v的开路电压接进去没电流,得用其他充电宝先拉低电压才能充。评价里很多人说充不电了,估计就是这个原因,真不知怎么设计的,还不如tp4056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去年的224克,现在的196克。

为什么我的是220克

网友:
感觉是缩水了,明显轻了,包装盒也降级了,改开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是220克

今晚回家也对新旧的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