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 经典依旧---杰特明RRT2 RAPTOR手电回归

楼主(2020-10-14):
岁月流逝 经典依旧--杰特明RRT2回归

2009 年初,杰特明JETBeam公司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研发出国内首款利用磁感应器原理调光的手电RRT-系列闪亮登场,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年的RRT系列RRT2几经更新换代,又重新以经典的面貌回归。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样子。

概述

杰特明 JET-RRT2 RAPTOR是一款磁环调光手电筒。单节5100毫安21700电池驱动,配置1颗LUMINUS SST-70灯珠,尾按加磁环双开关战术手电.它采用AL6061-T6铝合金结构体,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光通量覆盖15-2080流明。杰特明 JET-RRT2 RAPTOR 头部直径:38.5毫米,尾部直径:26.5毫米,长度:150.5毫米,重量:188克(不含电池)。 RRT2 RAPTOR采用高效数字化恒流电路;新一代IC数字电路设计,LED与电池双重职能保护,双面镀膜配合橘皮反光杯,除了常规档位,还隐藏有爆闪-SOS与信标功能。属于一款军事、执法、探险及户外狩猎为主要用途的战术手电。

包装

杰特明 JET-RRT2 RAPTOR采用硬纸盒包装,主体黑色。正面主要是品牌和型号以及手电主体图片,最大光通量介绍以及几个重要特点,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盒子顶部有悬挂孔方便悬挂。整体印刷逼真清晰。

背面是一些具体介绍和一些参数,以及左下方的CE认证标志和右下角这款手电的条形码,"CE"标志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欧洲市场的护照。背面基本都是英文,不过对于玩家,哪怕不懂英文,基本意思也了解得差不多,在此就不多说了。

手电所有配置,主角杰特明 JET-RRT2 RAPTOR一只,5100mAh 21700可充电电池一颗,USB充电线一根,说明书一份,保修卡和证书,密封胶圈以及手绳,手电套、不锈钢抱夹等,其中抱夹和硅胶战术环可以互换。

细节及特点展示

杰特明 JET-RRT2 RAPTOR大致分为四部分,筒头,筒身,所用电池和尾按,其它也就没有进一步拆了,主要是水平有限,怕给拆坏了。

逆时针扭开尾盖,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透明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不会接通正负极。由图片可以看出,硅胶战术环不是混圆形的,有几个平均间隔平面,这些个平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手电的滚动不至于摔落到地板上损坏。

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有细密颗粒滚花,滚花可以增大摩擦力,更换电池充电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下图可以看到手电尾部的绳孔, JET-RRT2 RAPTOR 的手绳孔每边一个,不过此款手电有原装抱夹,所以这个绳孔用不用都可以。绳孔个人感觉椭圆孔会更漂亮,尾部各部位都经行了细致倒角,触摸时不会割手。

U型尾部战术正向开关,战术手电所使用的开关一般是正向开关,正向开关 —— 轻按开关,手电闪亮;重按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 反向开关 —— 先重按开关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此时可以轻按来闪亮或者调光。 正向开关能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

大拇指放在U型尾部里面空间不拥挤,开关按压力度适中,操作方便,就是戴手套也可以容易操作。

尾部镀金双弹簧具备良好的导电性,通过图片可以看到氧化的螺纹接触面以及端面导电的铜接触面。尾部开关组件由压环压紧。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行家可以拆开尾部压环更换开关。尾部商家已经标注负极字样。

中筒本色平面为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螺纹一般经过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更好一些,经久耐用。

这款杰特明JET-RRT2 RAPTOR属于头尾双弹簧结构,电池放进手电不按压时高出筒身6mm,与尾部弹簧结合扭紧之后可以在使用或者骑行中不会导致跳档。恒流驱动电路,适应21700和18650电池,使用18650电池时请自备电池转换套。不用转换套也可以点亮手电应急,但是电池会有晃动容易跳档或者接触不良。

不锈钢磁环旋转开关顺滑不生涩,手感很好,单手即可操作。在尾部开关打开的情况下,旋转头部磁环可以调节档位,从左到右依次是低-中-高-极亮-闪烁,在闪烁模式下,按尾部开关又可以切换闪烁档位。

JET-RRT2 RAPTOR尾按低于尾部两端U型面,手电可以完美倒立,在夜晚可以临时充当台灯照明。

JET-RRT2 RAPTOR配置1颗LUMINUS SST-70灯珠,配合橘皮光杯,属于泛远兼具手电,灯珠安装没有偏斜现象,下图是一杯黄水。

头部不锈钢攻击头,可以在危急时刻做为破窗逃生工具,另外在意外摔落时可以利用攻击头非平面设计缓冲下坠力量更好的保护电筒核心元件不受损坏,也可以在外出时应急自卫使用。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低亮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杰特明 JET-RRT2 RAPTOR配置的电池是带安卓口的5100mAh 21700直充电池,如果以后能更新成C口就完美了。

电池正极平面有充电指示灯,充电过程中会有颜色提醒已告知是否充电完成。

四.简单测试

(一)尺寸与重量

杰特明 JET-RRT2 RAPTOR 头部直径:38.5毫米,尾部直径:26.5毫米,长度:150.5毫米,重量:188克(不含电池)。

以下为实测图片,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二)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杰特明 JET-RRT2 RAPTOR手电进入208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3.7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三)照度与续航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杰特明RRT2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21700电池。

由上图可以看出,手电在运行到序号1196也就是119分钟时照度值还有12480LUX,此时小孩要睡觉,故手动关闭了手电,并非运行结束。

(四)防水测试

对于户外活动中,免不了处于高湿或多尘沙的恶劣环境中,手电的密封和防水能力对于保证手电的安全运转和寿命就至关重要。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五)简单夜射

下图是在户外简单测试了一下2080流明下的照射情况,可以看出这款杰特明 JET-RRT2 RAPTOR手电远近皆可,泛远兼具。

五.总结

整体来说,这款杰特明 JET-RRT2 RAPTOR设计优秀,做工精细,品控严格,细节处理非常棒。确实是一款经典的、值得入手的手电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