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固件mrlin2.0.7 和 2.0.5 固件 uart模式 的双z轴设定

楼主(2020-10-14):
马林固件mrlin2.0.7  和 2.0.5 固件 uart模式的双z轴设定

采用sgenl 1.0主板 跳线冒按图跳线开启uart,采用22092208驱动。

关键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普通模式按照老教程,uart模式用的2.0.7的固件需要开启z2.

先刷英文

进入系统选择reset。然后改中文显示,在刷一次完美解决。

#define NUM_Z_STEPPER_DRIVERS 2   // (1-4) Z options change based on how many
原版数据是1,按照下图,开启双轴和双限位。

网友:
中否3D打印呢?

网友:
刚做了一片ESP32的3D打印板子,嫖立创的。

网友:
你好,我也是双z轴的机子,刚上的2.0板子,网上资料好少,能发份编译好的固件吗?510793510@qq.com,万分感谢!!

网友(2021-08-19):
我正在换i3打印机的主板,老机器是双z单限位右边,厂家发的固件上升命令不同步,左升右降,下降倒一致!

网友:
画圈的 那个图   LCD上提示EEPROM 错误  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