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IOS免拆芯片转接烧录刷机线++编程器救砖刷黑

楼主(2020-10-15):
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折腾老电脑nvme注入bios,结果把bios刷坏了,于是开启了救砖旅程。
CH341a,可以通过夹子夹在bios上刷机,但是屡次尝试不同地方下载的bios每次再去夹很费劲。后来听说联想和微星的主板是一样的,
于是尝试自己制作刷机线,联想主板上的接口叫做spi_debug1,微星的主板上的接口叫做jspi1,形式是一样的。
联想的

微星的

进入主题,万用表测得线序,如图。

经某宝,咨询得到,具体转接线的线序。

估计这里的玩家,手里都有母头杜邦线,502配合热缩管,自己轻松制作转接线,省去漫长的等待快递了。

网友:
哇这个实用,收藏了

网友:
烙铁堆锡一分钟搞定

网友(2022-10-06):
实用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23-01-25):
赞同.还是不要开拉链的好.

网友:
     厉害,虽然没看懂,还是请问是说一端插在这排插针上,另一端的线插在烧录器上就可以给本电脑给本电脑硬刷BIOS了是吗?还是说需要另一台电脑接编程器刷呢?另外这样接也能硬刷变砖显卡的BIOS吗??3Q

网友A:
    又想了一下,如果主板已经被刷黑了,这该如何自刷啊?用PE刷吗?这样的情况PE还能进去吗?

网友:
得用另一台正常工作的电脑读写芯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想了一下,如果主板已经被刷黑了,这该如何自刷啊?用PE刷吗?这样的情况PE还能进去吗? ...

ch341,相当于直接把二进制文件刷进去,对flash直接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341,相当于直接把二进制文件刷进去,对flash直接烧写。

我是说可以就一个电脑一个主板自刷?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可以就一个电脑一个主板自刷?

那不能,烧录的时候被烧录的主板是不可有通电的。这个不是ttl。所以需要另外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想了一下,如果主板已经被刷黑了,这该如何自刷啊?用PE刷吗?这样的情况PE还能进去吗? ...

这个是救砖用的,砖头不能通电

网友:
这图不错,多谢分享,我经常折腾bios,所以我焊上了一个IC座子上去,也很方便

网友:
免拆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3-03-07):
正常的电脑怎么能保证固件一定刷到问题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