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四四方方的气压开关,淘宝找不到看来要换另一种了

楼主(2020-10-15):
气泵主体

入气管老化断了

开关

拆开螺丝后

全部拆散
气体流向←←←气体流向

这金属片受压到3bar时会和内凹,凹陷时会把金属接点断开

装回,那一条就是金属片凹陷时推动到的胶条,推动胶条会把左面的导电接点分离

装回

网友:
这种气压开关看似不是速跳模式。

网友A:
你这个还好,纯机械结构,尴尬坏了还能动手修修,现在有好多设备都是电子模块,坏了不好配参数一样的,厂家定向开发,坏了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纯机械结构,尴尬坏了还能动手修修,现在有好多设备都是电子模块,坏了不好配参数一样的,厂家 ...

有一种数显压力表,有开关量输出的,压力检测范围可以自己设定,最适合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纯机械结构,尴尬坏了还能动手修修,现在有好多设备都是电子模块,坏了不好配参数一样的,厂家 ...

变速自行车也是,九几年的变速器指拨虽然没定位,摩擦阻尼螺丝压紧结构,但是能适配3到8速塔轮,2到3速脚蹬牙盘,任意配自己喜欢的前后拨变速器,而零几年出现定位指拨,更换不同挡数塔轮和牙盘,变速器和指拨只能一起换,不过可以改造指拨去掉定位。2015年后全变成序列式按钮指拨,下按钮塔轮降档,上按钮塔轮升档,只能一档一档挂,不支持任意跳档,没法改摩擦阻尼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