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A-G41MT-S2维修问题不解

楼主(2020-10-15):
翻到一块GA-G41MT-S2老主板,没事修的玩玩。但是遇到的问题很是不解,请教下有经验的达人。故障表现,开机CPU风扇转,鼠标键盘,usb口有电压,但不亮灯。显示器不亮。过个十几秒重启。
测得各项电压正常,M-bios  cs脚电压5v,明显高电位,bios关。

问题1:这个两BIOS什么鬼?CS端并联吗?如何选择哪个bios生效?

问题2:为何加入bios生效机制,直接生效不是更好吗?

问题3:DSR1-如何选择两个bios?

问题4:为何将DSR1-和串口芯片关联起来?

网友:
据说GIGA的双BIOS经常故障,把2个BIOS芯片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最好官网下载最新匹配BIOS文件重刷一下,我的技嘉B75也出现过这种现象,重刷后4年了再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