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2天不拆,手氧了,140收个K3 A1版本2.4G时有时无的漏油器折腾

楼主(2020-10-15):
名副其实的漏油器,真是路由界的笑话,
现在禁买的路由,

直接开干,外表和拆的过程就不发了
看下这油,都可以炒菜了

顺便在淘宝买了小铜片用来改散热,思路是去除所有导色胶,屏蔽罩内直接用铜片贴在芯片上,用少许可固化的导热胶,再合上屏蔽罩待导热胶固化后,是不会位移的粘的很牢和胶水差不多,导热性非常好,固化要7个小时左右

外面再上铜片和导热胶压在散热片和底下屏蔽罩铜片一致的位置,导热非常完美。

上面的图是我翻车了,清完油,改好散热上胶了,发现没有2.4G信号,
重启又有了,连不上,分配不了地址,有时候连上2.4G了,有登陆不了路由器,5G就没有问题,连上一切正常,所以又拆了下来,问了淘宝修路由的卖家说要换BCM4366无线芯片,85刀包回邮,
心想反正是坏的。自己试下,于是昨晚直接28刀买了一颗4366

直到今天早上又手贱了,拿出来看看,发现了一个问题,通电后有枝枝的声音,又拆下来。用火眼金睛看了一遍,发现一个八脚IAJTH元件击穿了,会不会就是这个导致了2.4G信号时有时无,连上也没法用的原因
在此问下。各位大佬,换了这个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明天元件到了,换上再更新,,期待我的好消息吧

第二天了,
一大早就等快递了都,
一下子换好了

开机

有2.4G信号了,连上能入路由了,完美解决了2.4g问题

然后安装

无线模块周围放青裸纸防止固华的硅胶把电阻给粘上了
然后帖铜片和5203硅胶,导热系数1.2   8小时左右完全固华,铜片是不会移动的

对好位置准备盖上了

屏蔽罩盖好了,之后再上散热板,

位置之前对好了的
侧面看下
完全贴合,热量直传散热板
完美,一劳永逸,永远不用怕漏油了,

安装上了改装了风道,左上角加了风扇抽风出去,右边上半部分被我封闭了,所以风只能从右下方进去经过散热板和主板从左上角强制排出,开机运行了一个小时,外壳一点温度都没有,完美

1的位置安装风扇强制抽风出去
2的位置完全封死
3的位置风的入口,经过主板,再由1位置强制排出

风扇旁的风道也封死,这样风道就完美了

刷了官改,温度都稳定在63-65左右,再加一个风扇在出风口处效果应该能更好点

网友A:
先测这个电源电压,不对的话,先换电源芯片。

先简后繁,这是最基础的。

网友B:
现在K3这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这个电源电压,不对的话,先换电源芯片。

先简后繁,这是最基础的。 ...

就等明天,这个元件回到了,开搞,预感,应该是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K3这么便宜了?

对啊,很便宜,好的也就200左右可以收的到

网友C:
自从收到了贝尔的光猫双频WiFi路由一体机。精神都好了,钱包也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收到了贝尔的光猫双频WiFi路由一体机。精神都好了,钱包也鼓了。。

啥型号?是千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收到了贝尔的光猫双频WiFi路由一体机。精神都好了,钱包也鼓了。。

哪个诺基亚,不花钱,美女免费送的

网友E:
这个DC芯片如果是2.4G的供电话应该是5V电压,可以先测试是不是和2.4供电电路相通,是的话直接外置一个5V电源接上就可以判断是不是4366坏了,还有这种芯片料板上面好找吧

网友F:
标题应该改成路由器更好些,其实AVC液压轴承和建准磁悬浮轴承等都喜欢漏油,大多数半年后异响,一年后慢慢不转了,我2015年后只用双滚珠轴承风扇,不敢再相信液压和磁悬浮轴承等。我也是有时手痒,看到中动玩具雷神披风可拆,打算把孩之宝雷神披风也慢慢撬掉,用热风焊台加裁纸刀整半天才下来,可惜的是固定处断裂,还是带灯款山寨雷神解构友好些,后背就有螺丝可无损拆装。

网友G:
我的2.4G已经彻底消失了再也回不来 我都懒得搞它了 这路由器刷了梅林后稳定性一般般 适配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型号?是千兆的吗?

我有细拆过,可以翻看我旧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DC芯片如果是2.4G的供电话应该是5V电压,可以先测试是不是和2.4供电电路相通,是的话直接外置一个5V电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题应该改成路由器更好些,其实AVC液压轴承和建准磁悬浮轴承等都喜欢漏油,大多数半年后异响,一年后慢慢 ...

还是觉得我拆的哪个10ge诺基亚光路由的散热比这个散热好多了,诺基亚直接散热器和屏蔽罩设计成一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4G已经彻底消失了再也回不来 我都懒得搞它了 这路由器刷了梅林后稳定性一般般 适配不太好 ...

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题应该改成路由器更好些,其实AVC液压轴承和建准磁悬浮轴承等都喜欢漏油,大多数半年后异响,一年后慢慢 ...

标题应该改成路由器更好些  这个必须赞同,现在不少朋友以为幽默,文字很不严肃,在本坛应该禁止。

网友:
感觉还是我的k2p更稳定。

网友H:
兄弟,4366还是不要轻易折腾的比较好,那个件非常难搞,热风枪不一定能搞的定,PCB内层铜比较厚,又是六层板,散热很快,长时间吹芯片又容易挂,单侧双排引脚芯片不是那么好焊的,自己更换成功几率比较小,供电芯片先修下,不一定是芯片挂了,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4366还是不要轻易折腾的比较好,那个件非常难搞,热风枪不一定能搞的定,PCB内层铜比较厚,又是六层 ...

好的,我也是想先搞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