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种真无线耳机拆机方法

楼主(2020-10-15):
大头一掰即可
如图

注意:苹果耳机是否这样拆不知道。免责声明:此方法仅供参考,拆坏的后果自负。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发个帖子。。。。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发个帖子。。。。牛人

问如何拆的人挺多的。

网友:
高仿的还算好拆,原装的有专门的拆卸工具,把塞子放加热座里,等胶软化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原装的耳机一般不建议拆,我有一付HUAWEI FreeBuds 2 无线耳机。因电池不济需要换电池,先拆一只。拆开后就装不起来了。因为有的另件是安装好后直接用胶水封住了,拆开后再安装就麻烦了,有的因引线短了,接口没法插上,或者是不能到位,我的就是这样。只能放弃了,现在放在家里吃灰。

网友:
确实是山寨的比较好拆,原装正品的不建议自己拆

网友:
这种帖子都有啊,哈哈

网友:
这是没打胶水,品牌的都打胶水。还有带光感的,面盖和后面之间有排线,需要小心。

网友:
比较奇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