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做个八寸音箱咋样

楼主(2020-10-15):
拆了几个橱柜门 扔了可惜 想做一对实木箱子 实木拼接板稍有点弯曲 能校正下吗 还是直接用钉子强行组装 哪位师傅有八寸喇叭箱体图纸呀

网友A:
要工具啊,切割机,磨边机,抛光机,胶封还是钉封,八寸需要的标准尺寸可以找个大牌子的网上箱体数据大致比对。

网友B:
没有那么细致,就是开洞不好开
直接用热熔胶就可以
你打算装几个喇叭

网友C:
8寸的家用相当可以了,效果还是要看做工

网友A:
开孔有开孔器应该还算好开,就是要把尺寸预留好,还在外圈刨出安装固定的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工具啊,切割机,磨边机,抛光机,胶封还是钉封,八寸需要的标准尺寸可以找个大牌子的网上箱体数据大致比 ...

嗯 曲线锯有 角磨机也有 这两个大概其够用了 不用特别完美 哈哈 我想的是接缝打玻璃胶 然后气钉枪封上 谢谢 我去看下别人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细致,就是开洞不好开
直接用热熔胶就可以
你打算装几个喇叭

嗯 我也是想简单点 钉子钉起来 缝用胶水密封 装一个八寸 一个高音吧 主要材料不太够 就这几块板子 估计刚好也就一对单八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寸的家用相当可以了,效果还是要看做工

嗯 密封和箱体容积 尺寸的比例什么的 还有倒箱孔 有点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有开孔器应该还算好开,就是要把尺寸预留好,还在外圈刨出安装固定的一圈 ...

八寸孔问题不大 有曲线锯 可能导向孔得用开孔器了 还有高音

网友D:
你那个板是一块板还是拼接的啊,如果是一块板,用潮湿的毛巾、布包起来,等木板湿进去了,用重物压吧,我的床板也是拧吧了,用湿毛巾別了好几天才別过来的
如果是拼接板就不要这么弄了,容易开胶断掉

网友E:
八寸太大了吧,我觉得6寸都足矣,4寸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板是一块板还是拼接的啊,如果是一块板,用潮湿的毛巾、布包起来,等木板湿进去了,用重物压吧,我的 ...

拼接的 那我就直接钉子强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寸太大了吧,我觉得6寸都足矣,4寸刚好。

主要是这板子大 做八寸刚好一对 也不用怎么切割 如果做六点五寸的话 切割很麻烦 废料也会多  正好我也没有八寸音箱 索性做一个听听效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拼接的 那我就直接钉子强上吧

你强上的话怕是更容易把胶接的地方弄开吧,小心点避开胶接缝,在木板的地方弄水浸呢,怕也不行,湿气进到胶接的地方就会把胶弄开。

不行你就上刨子刨吧,修平
实在不行就给这个弯板藏背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板子大 做八寸刚好一对 也不用怎么切割 如果做六点五寸的话 切割很麻烦 废料也会多  正好我也没 ...

打孔得需专业工具,然后还要吸音棉,如果全频就不要分频器。。然后一个孔洞就好了。。完美~~

网友F:
看上去像是实木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强上的话怕是更容易把胶接的地方弄开吧,小心点避开胶接缝,在木板的地方弄水浸呢,怕也不行,湿气进到 ...

哈哈 有点不太好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孔得需专业工具,然后还要吸音棉,如果全频就不要分频器。。然后一个孔洞就好了。。完美~~ ...

喇叭开孔的话我有曲线锯 问题不大 高音就不开孔了 我有对八寸同轴喇叭 分频器也不需要了 接线柱直接螺丝的就不用开孔啦 打眼就行 但是最少也要两个开孔啊 你忘了倒相管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像是实木拼板???

对 实木拼板的 可惜受潮有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开孔的话我有曲线锯 问题不大 高音就不开孔了 我有对八寸同轴喇叭 分频器也不需要了 接线柱直接螺丝 ...

对,就是倒相管,不是专业的不记得名称了。如果都有合适的,那就开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