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云天励飞AI摄像头 找不到螺丝 如何拆开

楼主(2020-10-15):
捡了个AI摄像头,找不到螺丝拆。有谁知道管理页面的用户名跟密码是什么?

网友:
摄像头正面那块扣出来,就看到螺丝了!

网友:
螺丝在正面贴纸下面。

网友:
上盖拿掉,前面有两个螺丝,扭掉拿掉红外塑料块

楼主:
没有用户名密码怎么破?

网友:
海康代工的摄像头,估计是用于此公司的系统集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户名密码怎么破?

我也捡到一个,不知账号密码,拆开没有找到可恢复出厂的按钮

网友:
同求。账号密码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捡到一个,不知账号密码,拆开没有找到可恢复出厂的按钮

底部支架位置那里有两个镙丝,拆下后,里面可以放TF卡,一边角上有一个WPS和RST的按钮,按住不松然后通电,就可以恢复出厂了,默认IP是192.168.1.64,用户是admin,密码自己设置。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A:
底部支架位置那里有两个镙丝,拆下后,里面可以放TF卡,一边角上有一个WPS和RST的按钮,按住不松然后通电 ...

有啥方法查到原密码和配置 ?近来在研究中

楼主(2022-03-02):
引用 网友A:
底部支架位置那里有两个镙丝,拆下后,里面可以放TF卡,一边角上有一个WPS和RST的按钮,按住不松然后通电 ...

试了恢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