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1968年古董计算器 佳能Canola 130S 拆解 [视频+图片]

楼主(2020-10-15):
佳能Canola 130S
佳能相机公司于1968年在日本制造。
功能-4种功能。
显示-13位“光导管”显示模块。请注意,上面的照片中没有三个。
技术-13个逻辑板总共容纳545个日立公司制造的2SA538和2SB77型锗晶体管,以及数百个锗二极管。
尺寸-340 x 435 x 195毫米(13.5英寸x 17英寸x 7.75英寸),11.4千克(25磅)。

佳能Canola 130S是佳能在1964年推出的第一款电子计算器Canola 130的开发。1968年,它被宣传为“紧凑型”计算器,售价为995美元(约合400英镑)。
在1960年代初期,佳能相机公司预见到商用机器将为该领域提供巨大的增长潜力。该公司还非常需要镜头设计者使用的计算器,因此,作为其扩展的一部分,该公司开发了自己的电子计算器产品系列。
那个时期的计算器设计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显示技术的选择。当时唯一可用的电子类型是需要高压驱动的“ Nixie”型数字显示管。
佳能的设计师选择了不那么常用的低压灯丝灯/“光管”数字模块,如下所述。

1968年,佳能Canola 130S广告投放市场,佳能Canola 130S是一款“紧凑型”计算器,售价995美元(约合400英镑)。
根据美国通货膨胀计算器,2014年的等效成本约为6,700美元!

取下盖子后,将显示13个“光导管”显示模块,这些显示模块安装在某些电路板的边缘(请参见下文)。

显示器和键盘。“->”键将显示的数字向右移动1位,最右边的数字,并用于更正输入错误的数字和四舍五入数字。
台式计算器的一个不寻常功能是安装在显示屏下方的冷却风扇。

13个“光导管”显示模块,在最左边带有一个带有警告灯的附加模块,用于指示负数和错误。

“光导管”显示模块显示不同的数字。该操作方法在本页底部进行说明。

13个单面电路板牢固地夹紧在其插槽中。

底盖已被移除,以露出与电路板插入的插座非常整齐的绕线连接。现代实践将使用电路板底板而不是手工布线。
请注意,最右侧的后部轮子在该时期的重型台式计算器中很常见,以帮助在台式机上移动它们。
这些板在具有两个显示模块的板与没有任何显示模块的板之间交替。两个端板均具有一个显示模块。

具有两个显示模块的电路板之一。
所有电路板均为单面,其中有72个锗晶体管(在金属罐中),二极管和电阻器。

在带有两个显示模块的板之间是没有显示模块的板,例如标有“ A Counter”的那个。

在机架的每一端,电路板仅承载一个显示模块,就像这样。
木板的左上方盖章43.4.20,据信这是一个日期戳记,指的是日本“昭和43年”(1968年)。

此处,从电路板上卸下了光导管显示模块,并拧下了灯丝灯组件。

导光管显示器部分拆卸。带有锥形凹坑的标有“ 0”的塑料板已从板堆叠上移除,上面还有其他数字。
每个灯丝灯都能照亮一个车牌。在下面使用较大类型的显示模块可以更清楚地显示此内容。

这是一个类似但更大的“光导管”显示模块的照片,显示了其结构。佳能Canola 30S中使用的模块设计更紧凑,但工作方式相同。

带有显示窗口的完整模块,可通过该窗口查看数字。

取下盖子,可以看到一叠塑料导光板,该模块中的每个数字从0到9。也可以安装小数点表。
每张纸的表面上都有一系列锥形凹坑,上面标有其编号。当光线照到薄板短边的边缘时,光线就象光纤一样绕在拐角处,照亮凹坑,因此可见数目。

此版本的底部已卸下,以便更换细丝灯。每个灯管都有一个灯。

底部已被更换,可以看到每个灯的连接。
这些“光导管”数字显示模块仅需要灯丝灯的低压驱动。但是这些灯的缺点是功耗高(尽管在交流供电的计算器中不是很多问题),使用寿命短和响应速度慢。它们没有被广泛使用。

视频:
抖音扫码直接观看

复制此链接https://v.douyin.com/Jfaop2Y/ 打开抖音,直接观看视频!

本帖为翻译转载
http://www.vintagecalculators.com/html/canon_canola_130s.html

网友:
古董可以收藏

网友:
灯泡看资料是12V的,130s(1968年)是130(1964年)的改进版。
好像都没有使用磁芯存储器,是直接在电路板上搭建计数器进行存储的。

网友:
文章有点机翻,但是这种显示方式还是有点新奇,原本以为是辉光管显示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显示方式

网友(2020-11-30):
非常不错。这个显示方式也非常特别,在当时算成本比较低的,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