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影视路由器——使用倒计时上网认证教程

楼主(2020-10-15):
一代4019先升级b1300固件,此认证程序简单易用,非常适合公司,店铺,商场,公园,步行街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目的是让人连接你的wifi后,弹出一个认证界面,主要起宣传作用。

此模板简洁明了,仅需修改几个文字,人人都会,你要是会网页制作,可以设计更加精美漂亮的界面,我这里仅抛砖引玉教大家如何使用。

1,无线——开启2.4G访客网络(不用开5G),网络安全选open,无需密码,已自动隔离,十分安全。

2,应用程序——开启上网认证,上网时长自己定,跳转页面可设置任意网址,有自己的网站更好。

3,用WINSCP软件打开/etc/nodogsplash/htdocs目录,splash.html为主页,先备份主页再编辑,images/portal_login.png为你的图片,复制下面源代码到主页,仅需修改几个文字,倒计时时间可随意,别太长了,建议15秒以内。

正在倒计时......目的是强制看一会广告,呵呵!

倒计时完成后,必须点击按钮才能上网。

点击上网按钮后自动跳转到你设置的页面,限定时间内可任意上网,时间到期自动断网,必须重新认证才能继续上网。

更新模板展示,所有模板的文字图片都可更换成你需要的内容

无图模板展示,采用html5代码,电脑,手机,平板等全平台适用,支持横屏

另一款简洁高效的无图模板,适合快速发布信息,同样支持全平台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模板,有时间慢慢更新,认证界面还是以简洁高效为主,让人打开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如果做的太花太复杂效果反而不好,对吧。我的水平有限,期待大家的杰作。

源代码:
<!DOCTYPE html>
<html lang="zh" style="height:100%;">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maximum-scale=1, user-scalable=no">
    <meta http-equiv="Cache-Control" content="no-cache, no-store, must-revalidate" />
    <meta http-equiv="Pragma" content="no-cache" />
    <meta http-equiv="Expires" content="0" />
    <meta name="google" value="notranslate">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meta name="renderer" content="webkit">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imagesdir/favicon.ico" type="image/x-icon">
    <title>XXXX美容院欢迎您</title>
    <style>
        html,
        body,
        h1,
        h2,
        h3,
        h4,
        h5,
        h6,
        div,
        dl,
        dt,
        dd,
        ul,
        ol,
        li,
        p,
        blockquote,
        pre,
        hr,
        figure,
        table,
        caption,
        th,
        td,
        form,
        fieldset,
        legend,
        input,
        button,
        textarea,
        menu {
            margin: 0;
            padding: 0;
        }

        header,
        footer,
        section,
        article,
        aside,
        nav,
        hgroup,
        address,
        figure,
        figcaption,
        menu,
        details {
            display: block;
        }

        table {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border-spacing: 0;
        }

        caption,
        th {
            text-align: left;
            font-weight: normal;
        }

        html,
        body,
        fieldset,
        img,
        iframe,
        abbr {
            border: 0;
        }

        i,
        cite,
        em,
        var,
        address,
        dfn {
            font-style: normal;
        }

        [hidefocus],
        summary {
            outline: 0;
        }

        li {
            list-style: none;
        }

        h1,
        h2,
        h3,
        h4,
        h5,
        h6,
        small {
            font-size: 100%;
        }

        sup,
        sub {
            font-size: 83%;
        }

        pre,
        code,
        kbd,
        samp {
            font-family: inherit;
        }

        q:before,
        q:after {
            content: none;
        }

        textarea {
            overflow: auto;
            resize: none;
        }

        label,
        summary {
            cursor: default;
        }

        a,
        button {
            cursor: pointer;
        }

        h1,
        h2,
        h3,
        h4,
        h5,
        h6,
        em,
        strong,
        b {
            font-weight: bold;
        }

        del,
        ins,
        u,
        s,
        a,
        a:hover {
            text-decoration: none;
        }

        body,
        textarea,
        input,
        button,
        select,
        keygen,
        legend {
            font: 12px/1.14 arial, \5b8b\4f53;
            color: #333;
            outline: 0;
        }

        body {
            background: #fff;
        }

        a,
        a:hover {
            color: #333;
        }

        .img_title {
            width: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height: auto;
            max-width: 100%;
            vertical-align:bottom
        }

        .main {
            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align-items: center;
            flex-flow: column;
            background: rgb(244, 245, 247);
        }

        .u-btn {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box-sizing: content-box;
            -moz-box-sizing: content-box;
            box-sizing: content-box;
            padding: 0 80px;
            height: 35px;
            border-radius: 50%;
            line-height: 34px;
            border: 1px solid #2d88bf;
            border-radius: 20px;
            font-size: 13px;
            letter-spacing: 2px;
            text-align: center;
            vertical-align: middle;
            cursor: pointer;
            word-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box-shadow: inset 0 1px 0 rgba(255, 255, 255, 0.5);
            text-shadow: 0 -1px rgba(0, 0, 0, 0.2);
            background: -webkit-gradient(linear, 0% 0%, 0% 100%, from(#6dbde4), to(#399dd8));
            background: -webkit-linear-gradient(#6dbde4, #399dd8);
            background: -moz-linear-gradient(#6dbde4, #399dd8);
            background: -ms-linear-gradient(#6dbde4, #399dd8);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6dbde4, #399dd8);
            color: #fff;
            font-family: -webkit-body;
        }

        .text_style {
            font-size: 18px;
            font-weight: 700;
            color: #555;
            padding-top: 60px;
            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

        .flex-2 {
            flex: 2;
        }

        .flex-10 {
            flex: 10;
        }

        .flex-8 {
            flex: 8;
        }
    </style>
</head>

<body style="height:100%;max-width: 1300px;margin: 0 auto;">
    <div>
        <div class="header">
            <img src="$imagesdir/portal_login.png" class="img_title" id="imgs" alt="">
        </div>
        <div class="main" id="test">
            <div class="text_style flex-10">
                XXXX美容院欢迎您
            </div>

<div class="flex-8">
<form method="post" name="agree" action="$authtarget">
<input type="submit" name="agreeb" value="(15)秒后开始免费上网" / class="total_client_to u-btn">
</form>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var secs = 15;
document.agree.agreeb.disabled=true;
for(i=1;i<=secs;i++) {
window.setTimeout("update(" + i + ")", i * 1000);
}
function update(num) {
if(num == secs) {
document.agree.agreeb.value =" 点击这里开始上网/2小时 ";
document.agree.agreeb.disabled=false;
}
else {
printnr = secs-num;
document.agree.agreeb.value = "(" + printnr +")秒后开始免费上网";
}
}
//-->
</SCRIPT>
            </div>
            <div class="flex-2">
                注意:2小时后请重新认证,可不保存网络重新连接。
            </div>
        </div>
    </div>
</body>

</html>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window.onload= function(){
    autodivheight();
    function autodivheight() {
        // setTimeout(() => {
            var winHeight = 0;
            winHeight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clientHeight;
            var o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mgs");
            var h = o.clientHeight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st").style.height = winHeight - h + "px";
        // }, 100);
    }
    window.onresize = autodivheight();
}
</script>

网友:
好贴 居然没人支持

网友:
很好给力。支持

楼主:
更新了一个模板,像商场,步行街,电影院,餐馆,酒店,公园,广场,公司等等地方,流动人口越多,宣传效果越好哦,省去了填密码的麻烦,轻松上网,棒棒哒。

网友:
好宣传思路,又利于民众。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还差个路由

网友(2020-11-24):
这个实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