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罗技鼠标USB线接口上的电线插簧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15):
如题,鼠标的USB线断了,想从排线接头的小插簧处下手,结果小插簧搞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教大家,在此谢过了。

网友:
找买接插件的,卡尺量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线焊到电路板上就行。

楼主:
嗯,从最小工程量和最小破坏角度出发,能买到上面那空插头的话,比较方便。

网友:
应该是鼠标线插座 XH2.0-5P 2.0mm间距,你应该测量脚距

楼主:
好的,谢谢,回去量一下再找,这个间距大了,看这个测量脚距应该是1.5mm的?

网友:
买那个干吗,加上邮费估计差不多半个鼠标的钱了,直接焊主板上吧

网友:
PH2.0和XH2.54两种连接器的插簧都买回来,哪种插的进去就是哪种,你这个只买插簧就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直接焊到主板上,因为插簧起码是100个起卖的

网友:
鼠标电路板插线又不是什么需要经常更换的易损件,劳神费力换什么插簧啊!直接剪掉焊接更加牢靠,人家输出线用接插件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把屏蔽线那根拆过来就得了

楼主:
型号查到了(ZH1.5mm间距连接器 接插件 压线端子 簧片 接线压簧冷压头接头),直接焊板上我也想做来着,想着尽量少破坏,鼠标用了很多年了,焊盘不咋个行了,容易掉。

网友(2023-03-22):
PH2.0的。
1.5mm间距的,说实话我拆了一百个鼠标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