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向大神求助,奇异果电视盒子进不来系统。。

楼主(2020-10-15):
2年前120买的电视盒子,现在进不去系统,开机卡在电视盒Logo,进不去桌面,联系淘宝店家说要重置,但是这个盒子没有重置按键,需要我寄回去给店家重置,好像是收费20还是30,邮费需我自己处理,这120的垃圾,重置一次加邮费需要40-50,感觉没寄回去的价值了

现想看看论坛里的大神有知道怎么重置这板的吗,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EMMC有坏块吧

楼主:
这个我不懂啊,那按你看法,这东西有办法修复吗,有修复价值吗?

网友A:
接上TTL,跑码看看启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TTL,跑码看看启动信息。

手上有个以前刷路由用的TTL,不知道这个可以吗(TTL YP-03)?
然后具体我要怎么样操作“跑码”呢,可以详细告知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以前刷路由用的TTL,不知道这个可以吗(TTL YP-03)?
然后具体我要怎么样操作“跑码”呢,可以 ...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的4针接口就是. 接地,rx-tx, tx-rx

网友C:
不用搞了,我手上之前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是存储心片(手机上叫字库)心片故障了,换一块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D:
看一下图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14

网友E:
这也太不耐用了吧 怎么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不耐用了吧 怎么这样子

对的,十分垃圾的东西,之前就是给小孩看看动画用的,现在看情况修也没用了,还好之前还买了个小米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的4针接口就是. 接地,rx-tx, tx-rx

好的,有空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搞了,我手上之前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是存储心片(手机上叫字库)心片故障了,换一块就可以了,但是没有 ...

明白了,也就是说没维修价值了,那扔掉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图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14

对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当时图便宜买的
之前因为在淘宝买了个小米盒子200多300左右,然后淘宝老是弹出很多盒子的链接,刚好看到这个便宜,一下多手就买了,现在才知道原来就一个垃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当时图便宜买的
之前因为在淘宝买了个小米盒子200多300左右,然后淘宝老是 ...

那个帖子里有固件和刷机教程,试试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图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14

哈哈,我看着也有些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帖子里有固件和刷机教程,试试折腾一下

哎算了,,用回那个小米的算了,也挺好用。

网友(2021-09-24):
都是把不火的運營商盒子賣不掉的mso9280芯片,換個新盒子出來賣

网友(2021-12-07):
我的同样问题,看来是真拉圾,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不是有ttl么,直接焊上去看看是卡哪里了,可以在ttl下清除配置数据

网友(2023-08-24):
链接ttl,看看是卡哪,可以刷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