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MP3播放器电池容量太小,改18650行不行?

楼主(2020-10-15):
最简单买个新的,

木工,
电池没地方放,要扩大壳子,工程有点大,还有好的方案吗?

准备做大号木壳。

网友A:
没地方放就别想了。

网友:
一个MP3,你想放多长时间..

网友:
换个 18650 轻松上百小时啊,

不过我现在有耳鸣,对音质无太高要求,用手机+耳机听歌也不错,满电困难撑几十小时.

网友:
还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吧
跑跑步什么的还能听一听,听听广播
改完了体积那么大,也是往哪一放装灰用

网友:
外接18650,免得落灰

网友:
可以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淘汰的手机电池,粘到MP3后面。

网友:
整个电瓶车电池接上

网友B:
做个老式收音机。电池要加保护板和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地方放就别想了。

换手机喇叭,位置腾出来,装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老式收音机。电池要加保护板和充电板。

手上有个摔坏的三星手机,拆其喇叭。

网友C(2020-11-15):
十几块钱一个收音机,带MP3,18650锂电,才十几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块钱一个收音机,带MP3,18650锂电,才十几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外接音箱,外接18650,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