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亲戚给一台老电脑拆开看看这个被动pfc比你们发的都像真的 哈哈

楼主(2020-10-15):
不玩游戏 挂机下百度云好了 下个盗版电影啥的 随便玩玩吧 新装了win7 运行还算流畅 找半天没有一样的内存 只能2g奔了

网友A:
功率不大用这个电源够了

网友B:
为啥还塞这么多铁片,不亏了么,直接水泥多赚钱。。。

网友C:
梅捷的主板,老货了

网友D:
amd 都可以称老古董了

网友E:
好一只六耳猕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用这个电源够了

加旋2号?

网友:
不亏了。我的都是水泥块。

网友:
梅捷主板质量还不错了,我用到淘汰还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旋2号?

网友:
铁也值不少钱啊  可以换手机了

网友G:
780主板上个955再用SSD,win10也过瘾。

网友:
其实百度网盘更适合平板电脑,或者无风扇笔记本有更多加速解析器。看来我零几年学自己装电脑还是有必要的,省的遇到山寨机箱电源导致硬盘提前出现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780主板上个955再用SSD,win10也过瘾。

AM2插槽 上955不一定能行 ps 955现在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用这个电源够了

哈哈 正好有个老长城 给装上了 主要我怕硬盘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塞这么多铁片,不亏了么,直接水泥多赚钱。。。

中间铁芯多像真的呀 比有些做的细致多了 可以高温胶带下面的白纸板暴露了他的本质 作为拆机无数的我 一眼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梅捷的主板,老货了

十年了 还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d 都可以称老古董了

可以煎鸡蛋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一只六耳猕猴

最终被我看穿本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旋2号?

听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