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MF92-1万用表,拆机下来的元器件请大家判断是什么

楼主(2020-10-15):
铝壳的是电容,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蓝色的是晶振还是电容呢?具体参数怎么看?谢谢大家,知道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下面是万用表图片

网友A:
应该是465kHz 信号源用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B:
第一个电容器,应该属于金属化纸介电容http://www.cmiw.cn/article-335969-1.html(第八类)。蓝色的两腿元件是465陶瓷滤波器。

网友C:
这表收的吗,外面成色看着不错

网友D:
MF92-1万用表,我有同款。

网友E:
白色的是金属膜电容,兰爸的是465晶振,带信号发生器的表,早年修收音机用的上,古董表,少见。

网友F:
好婊。。。。好婊!好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65kHz 信号源用的陶瓷滤波器

多谢多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容器,应该属于金属化纸介电容http://www.cmiw.cn/article-335969-1.html(第八类)。蓝色的两腿元 ...

多谢,朋友,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收的吗,外面成色看着不错

咸鱼买的全新表1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色的是金属膜电容,兰爸的是465晶振,带信号发生器的表,早年修收音机用的上,古董表,少见。 ...

多谢解答,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婊。。。。好婊!好婊 。。。。。

谢谢,确实挺好的表,早期产的用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92-1万用表,我有同款。

好像不同时期产的内部有所差异呢

楼主:
不清楚,蓝色我怀疑也是晶振

网友:
很新很好看。不错

网友:
整体式簧片触点设计不错,不用担心忘记位置要慢慢猜。

网友G:
那种铝壳子的电容估计至少是70后,甚至更早,如果没标错的话应该是CJ11打头的标,看电容材料,看最上面,比如CBB21,CBB61基本上都是一家子,CJ的是金属化纸介电容,在纸上喷涂铝层,卷绕的,老收音机里经常用这玩意,好处是有自愈功能,就是所谓击穿后,只形成一个空洞,不会粘连,一旦电压回复后,还能继续用,可惜这种电容后来因为体积问题,逐渐被扁片的涤纶,聚丙烯,瓷片等等代替了
那蓝色的就是俩金属片中间夹一片水晶片,两面镀银的,你捏住壳子,钳子夹住脚往外一扽就能看清楚里边结构,这东西基本上不用看,就是465KC的,春雷401以及很多早期的收音机,用它做中频,很稳定,

网友:
难得的好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种铝壳子的电容估计至少是70后,甚至更早,如果没标错的话应该是CJ11打头的标,看电容材料,看最上面,比 ...

解答的十分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