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这个1997年的硬盘不认识/Quantum ProDrive LPS

楼主(2020-10-15):
前面那三台老主机收了,一共50元。这个硬盘是那个486上面的,手上没鼠标键盘还没进系统

网友A:
昆腾硬盘,486主板,楼主又拿古董出来怀旧了。

网友:
太老了读不出了?昆腾的,大脚吧,97年新的好像是火球

网友B:
昆腾硬盘,看条码是联想机器里面的,那时候联想还叫legend,昆腾后来被迈拓收购了,迈拓后来又被希捷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腾硬盘,看条码是联想机器里面的,那时候联想还叫legend,昆腾后来被迈拓收购了,迈拓后来又被希捷收购了 ...

这个多大容量,我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腾硬盘,486主板,楼主又拿古董出来怀旧了。

机器上看内存,硬盘,软驱,主板贴的都是97年的,我08年才买的电脑,处于好奇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大容量,我没看出来

这个我也没看出来,97年差不多是2.1G容量了吧,往下是1.7G和1.2G,再往上是4.3G,忘了是97年还是98年的时候买了块希捷的2.1G硬盘花了2350块钱,合到1块多钱1M容量

网友:
昆腾标签上C/H/S后面写着容量的,具体哪一个就不知道

网友:
我家有个1G容量的,我装了个xp,还剩500M,以前装了那么多游戏也感觉空间用不完。

网友:
这个既不是大脚(大脚是5寸盘)也不是火球,这是早期的prodrive lps系列,容量应该估计在525M以下,要是lz能上张清晰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停留在自检界面是因为检测到coms和键盘错误,这跟认不认盘没有关系,要插上键盘进bios才能确定,只有排除了所有错误(或设置为忽略)才会继续启动。

网友:
这个不是大脚的,我买过大脚,5寸的盘。这个上面还有一个联想的标记(还没改名时的联想)。

网友C:
5寸的位置按的话,那是大脚,哦,确实不是大脚,大意了
放大图后模糊看出个170=多少。
这路盘好像在105-270多M之间,而且还分IDE和老50针的死噶死

网友:
:lol:486 现在大把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寸的位置按的话,那是大脚,哦,确实不是大脚,大意了
放大图后模糊看出个170=多少。
这路盘好像在105-270 ...

170=1011/15/22

网友(2020-11-28):
昆腾当时还是很有名的

网友:
看条码那个不干胶上是联想的老logo,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