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没人折腾中兴8822呢,这货原厂固件无线真的强.

楼主(2020-10-15):
8822和8820 V2一样的方案和配置,还多了2天线.原厂固件无线信号实测比K2强.就是找不到breed和华硕固件.找了个改版breed,编程器刷入几次.刚开始启动能分配到地址192.168.1.1,过一会就分配不到了.再然后坑爹闪存夹子挂了,直接砖了,想刷回原厂都没办法.找了一大堆手机维修,闪存飞8根线出来都说做不了.翻车.

今天又入了个夹子,刷好阿苏斯.相同位置无线信号和K2半斤八两,5G信号甚至要高2-3db..K2可以下岗了.

网友A:
呵呵,直接吹下来上编程器

网友:
河北人民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直接吹下来上编程器

好像可以提供给H大开发breed.

网友B:
编程器白买了,有编程器怎么会砖,焊下来装烧录座写好固件焊回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白买了,有编程器怎么会砖,焊下来装烧录座写好固件焊回板上

手残,手机维修师傅都焊不来,别说我这手残了.能飞出8条线就行了都找不到人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直接吹下来上编程器

拆下来上编程器还是要焊8脚,不如板上直接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白买了,有编程器怎么会砖,焊下来装烧录座写好固件焊回板上

焊下来再焊回去也多做工,直接飞线,那头压编程器夹针脚那一样的.

网友C:
这玩意不是和8820v2一样的吗?就多了两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残,手机维修师傅都焊不来,别说我这手残了.能飞出8条线就行了都找不到人搞.. ...

从坏的小磁芯变压器或者小磁芯电感上拆下几段细漆包线,洛铁头用尖点的,自己都飞啦。过去硬改路由时,主板上闪存焊盘是8脚的,手头只有16脚的闪存,也是这样飞线的,飞好后,记着在主板上固定好这8根飞线,特别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是和8820v2一样的吗?就多了两天线!

你有8820 v2的eeprom,发给我。165948723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8820 v2的eeprom,发给我。1659487238@qq.com

没有,没有这机器,你论坛搜搜,或者隔壁去看看!

网友(2020-12-21):
可以提供给H大开发breed

网友D(2021-01-25):
和8820 V2没区别,就多了2个天线就贵上天了,当然没人折腾。喜欢折腾的人基本都不是小白,不会被多出来的2个天线忽悠

网友E:
我姐家去年换路由器,那时K2P有卖到200多,就买8822,8822和K2P同样CPU,就是看到这才下单,信号很普通和K2P真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8820 V2没区别,就多了2个天线就贵上天了,当然没人折腾。喜欢折腾的人基本都不是小白,不会被多出来的2 ...

蹲点啊,我35包邮收了个8新的,33包邮收了个9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是和8820v2一样的吗?就多了两天线!

多了两双频天线,对有功放的5G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姐家去年换路由器,那时K2P有卖到200多,就买8822,8822和K2P同样CPU,就是看到这才下单,信号很普通和K2 ...

和K2比不是K2P,X鱼上基本一样的价格能收到

网友:
Padavan的DDNS支持阿里云(aliyun)吗?

网友(2023-10-17):
请问楼主,你刷的华硕固件从哪里下载的,稳定吗?